大胖子混控问题

楼主(2015-10-05):
老鸟们,大胖子,现在升降和方向舵动作的时候,舵面方向相同,升降可以理解,但方向不太理解,应该是相反的(就是打方向躲的时候,躲面方向相同,如果调成相反,则升降也变成相反的了),调了好久,一直没有把升降和方向调开(要么方向躲面动作相反但升降也是相反的,要么相同的躲面动作…)……怎么调?      谢谢!!!!!

网友A:
将方向舵和升降舵插口对调就行了

网友B:
遥控器里有混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方向舵和升降舵插口对调就行了

对调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里有混控设置

设置了混控,没有解决问题,混控参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