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

楼主(2015-10-05):
本人想找台能让软轴旋转的同时向前输送的机械,或者各位朋友给个建议。能帮我解决问题的朋友北 京的我请吃饭,外阜的我送礼物。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太明白你具体要求,只是想:理论上,一个电机,二个滚轮+输送带就可以做成输送,电机轴加接联接轴器接你那软轴不就行了?

网友:
管道疏通机就能让软轴旋转的同时向前输送

网友:
自己做呀

网友:
管道疏通机--------手动式的原理看并不需真要向前输送,只要头部能转动就可以了吧,电动的成品也有哇。

网友:
电动成品原理看上去也就是电机带动一根长弹簧而已。

楼主:
貌似不可以吧   请大家在集思广益呀

楼主:
忘了告诉大家我的联系方式了  QQ481493  有好主意一定要联系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具体要求,只是想:理论上,一个电机,二个滚轮+输送带就可以做成输送,电机轴加接联接轴器接你 ...

你在网上搜索电工全自动穿线机,我买了一台使用时发现根本不能正常工作,全自动穿线机用的钢丝绳,它不旋转所以遇到转弯处就卡住了。我想来想去想到了汽车软轴,因为软轴能旋转,所以利用软轴旋转前向走肯定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
你到底要做成什么用途的设备呢?自动穿线机?管道疏通机-----不管手动还是电动,那弹簧不就是一根旋转软轴?

楼主:
我是要做自动穿线机,因为目前网上卖的自动穿线机根本就是噱头,达不到所介绍的功能。所以我要制作一台真正能使用的自动穿线机。管道疏通机的弹簧太粗,且也不能拉动电线。

网友:
二山之间架铁索桥是如何架的?那是一根细钢丝牵粗一点再牵更粗一点,直到需要的粗线。若管道疏通机能过一根棉线就能最终过一根电线,若你是考虑产品,  可以考虑做个小型机器人,带摄像头的那种微型摇控车.......嘿嘿.

网友:
间隙 输送机么

楼主:
大家快想办法呀   机器生产出来能申请专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