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失控保护设置问题!!

楼主(2015-10-06):
固定翼用了有自动返航的飞控,用不用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遥控器失控保护应该怎么设置?是不是比如通道5是三段开关,拨到最下是自动返航,遥控器失控保护就得设置成失控时通道5三段开关处于最下位置?还有就是用不用设置多少油门之类的东西

网友A:
你用飞控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飞控 吗

用的f2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飞控 吗

是直接接收机设置失控保护就可以么?

网友B:
遥控器上设置失控后打开三段开关上的回家模式,具体要看你的遥控,还有回家模式在哪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上设置失控后打开三段开关上的回家模式,具体要看你的遥控,还有回家模式在哪个档位

谢谢了,和我想的一样,我用的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