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自带遥控器不能调整螺距(左边)舵机行程吗?

楼主(2015-10-06):
k120自带遥控器只能调整升降、副翼、方向的行程及e曲线,那左后面的负责螺距的舵机怎么调整行程量?这样的话往上推油门左侧舵机行程太快,十字盘不是水平上升,而是倾斜上升,是正常的么?

网友A:
单个舵机不能调整行程量  只能调整通道的行程量 副翼 升降 方向 所以不会造成螺距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舵机不能调整行程量  只能调整通道的行程量 副翼 升降 方向 所以不会造成螺距不平

那第6通道负责螺距舵机行程太大,怎么减少?不然的话1通升降、2通副翼都得调最大行程才能更上节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第6通道负责螺距舵机行程太大,怎么减少?不然的话1通升降、2通副翼都得调最大行程才能更上节奏?

请问原厂控X6,确实真的不能单独调整螺距舵机的行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原厂控X6,确实真的不能单独调整螺距舵机的行程量吗?

我觉得是这样,遥控器调行程里没有螺距通道这一项

网友C:
螺距是三个舵机一起运动的,不是单个舵机,
螺距行程在螺距曲线那里调整,默认的是0-70
我增大到80飞很爆
螺距通道是6通道,可以调整中立点。就是零螺距位置

网友C:
另外,飞机静态时候(抓在手上)打舵,舵机不一定会同步运动。很多三轴都是这样
飞起来他就会同步,除非舵机是坏了的那种不同步又另外说了
检测很简单,飞起来后猛推油门,飞机能直上直下的就是舵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是三个舵机一起运动的,不是单个舵机,
螺距行程在螺距曲线那里调整,默认的是0-70
我增大到80飞很 ...

那么另外两舵机行程必须最大才能满足三舵机一起运动,当另外两舵机调小舵量,猛推油门三舵机不一起运动,飞机当然不能直上直下

网友D:
不影响飞行,飞机本身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飞机静态时候(抓在手上)打舵,舵机不一定会同步运动。很多三轴都是这样
飞起来他就会同步,除非舵 ...

确定这样吗?推油门十字盘倾斜的话要靠升降、副翼进行手动修正,不然飞机就飞歪,不能直上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影响飞行,飞机本身就是这样的

3d模式正负螺距大了飞机就自动翻,还能正常飞行?

网友:
你这个是舵机坏啦?

网友C:
或者是不是你把斜盘设置成12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是不是你把斜盘设置成120度了?

果然如此,设置成90度就好了,为什么是90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然如此,设置成90度就好了,为什么是90度?

斜盘120度,推油门舵机不同步吧?有时候还是要自己先检查是不是把里面的参数有调过或者重新设置过,不然到最后还以为是飞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模式正负螺距大了飞机就自动翻,还能正常飞行?

飞机本身起飞的时候推点油门那一瞬间舵好像是有点不 同步的,加油门就好了。可能是我理解错了以为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盘120度,推油门舵机不同步吧?有时候还是要自己先检查是不是把里面的参数有调过或者重新设置过,不然 ...

忘了怎么改了,为什么不是设置120度呢?

网友C:
同时摁左边2个三秒钟建进入第二组设置菜单,

这个都不会的干脆寄回去让厂家设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摁左边2个三秒钟建进入第二组设置菜单,

这个都不会的干脆寄回去让厂家设置好吧

请问为什么要设置成90度?三个舵机不是120度吗?

网友:
因为他的三轴有一套运算,在遥控器上面要这样对应。
当然不是所有牌子三轴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