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四轴和四通锤子直升机操作是否类似?

楼主(2015-10-06):
现在飞华科尔小瓢虫,用来练习四面悬停,打算上小电直,大家都说先上伟力911,但如果伟力911和小四轴操作一致的话,岂不是可以直接跳过去弄个华科尔minicp?
注:我不是华科尔的托,只是手头已有D10遥控器,想物尽其用。

网友A:
估计华科也有类似的小电直的,要想容易上手可先有三六轴无副翼小电直,开始玩六轴,熟练之后一键切三轴能更灵敏也可以3D没有必要玩锤子机了。
我最早的911也就玩了不到三个月送人了。关键是911的控实在是个玩具,你已有D10了没必要再降低玩锤子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华科也有类似的小电直的,要想容易上手可先有三六轴无副翼小电直,开始玩六轴,熟练之后一键切三轴能更 ...

我在想要不要先买个驰远的hcp100v2+高频头,这个直升机是四通道6轴陀螺仪的,估计容易上手,以后练好了可以接着买驰远的hcp100s,双无刷2s电的六通,看别人玩很酷,据说也很耐炸,这样遥控器和高频头都不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要不要先买个驰远的hcp100v2+高频头,这个直升机是四通道6轴陀螺仪的,估计容易上手,以后练好了 ...

驰远HCP80V2或HCP100V2都行,都是六通三、六轴机,六轴有自稳,三轴飞特技。飞六轴模式有点四通机味道,只是两种飞机大小不同罢了。能熟练掌握这两种飞机之一的三轴飞行模式就可以飞同厂的HCP100S了,只是100S很猛,比上面提到的两款飞机在三轴飞行状态下灵敏多了,有点象同厂的HCP80(注意没有V2);其实这都是个过程,就象读书差不多;从一年级开始慢慢来。因为我的遥控与你的都是华科尔的也购了HT-
8的高频头,我有驰远的HFP80到HCP80、HCP80V2到HCP100S。玩过这些型号所以推荐你从HCP80V2开始,这样能省点钱。

楼主:
驰远HCP80V2或HCP100V2都是四通,不是六通的吧?

楼主:
搞清楚了,HFP都是四通道的,HCP都是六通道的,我的问题是直接上个六通道的HCP80V2,还是先整个四通道的HFP100V2(前面帖子打错了,打成HCP100V2了)过度一下?

楼主:
好像就没有HCP100V2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