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有一个电机不转了。求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2015-10-06):
落灰很久的apm2.6,以前用在x4上,前段时间改成x6,调试好之后解锁也不顺畅,而且四号电机还不转(电机和电调都是好的),故障各种排除,然后发现好像apm的out4貌似没有信号输出求大神帮帮忙这是肿么个情况?难道apm挂了?有谁遇到帮忙解答。谢啦!么么哒!

网友A:
在地面站里设置解锁后低速旋转,如果有某个电机不转,重点考虑电机电调故障或接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里设置解锁后低速旋转,如果有某个电机不转,重点考虑电机电调故障或接线故障。

我试过换个输出接口接四号电机这就没事。

网友A:
解锁后,搬动机架,让这个电机位置最低,看这个电机是否转速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后,搬动机架,让这个电机位置最低,看这个电机是否转速增加?

谢谢!等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