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转弯怎么操作(左手油门)?

楼主(2015-10-06):
注意我问的是转弯,就像固定翼那样前进过程中拐弯,而不是绕自己中心旋转。
另:直升机转弯操纵方式和四轴一样吗?

网友:
固定翼转弯有2种,看个人喜好。有的喜欢打尾舵来转,有的喜欢副翼+升降舵来转,直机一样,本人是副翼+升降来转,
四轴一般没人这么转。。。

网友A:
自己慢慢悟

网友B:
稍微保持一点点升降前推,然后打方向,同时打一点点副翼,方向跟副翼的打的方向一致,比如左转就是打左方向和左副翼。这样机子走的航线会圆滑一点,同时配合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慢慢悟

有人点拨一下悟的效率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保持一点点升降前推,然后打方向,同时打一点点副翼,方向跟副翼的打的方向一致,比如左转就是打左方向 ...

直升机和四轴是不是都是如此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和四轴是不是都是如此操作?

没上过直鸡真机,所以不好说。4轴是可以得。而且。。。。四轴现在就是个大玩具。。。。你试试就好了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和四轴是不是都是如此操作?

是的

网友D:
四轴不是很容易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轴不是很容易飞的吗?

想转个圆点的圆圈感觉还不是很好操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那岂不是可以用小四轴来进行一些小电直的初级操作?训练成本低,比模拟器还多点乐趣。

网友:
如果你想做一个理想的转圈,那是要双手配合才能完成的

网友:
多旋翼完成一个8字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六轴的

网友:
坛里有个视频,一个哥们围着数飞8字,那叫一个牛逼

网友:
坛里有个视频,一个哥们围着树飞8字,那叫一个牛逼

网友:
谁说说四轴怎么做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