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跑偏,锁不住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06):
新入手naze32,6dof,刷cf固件,手动、自稳都会往1号电机方向倾斜,并且慢慢往右转方向。水平校准没问题、减震没问题,动力组没问题、遥控舵量没问题,换上cc3d飞的稳稳的。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naze32跑偏呢?求解

网友A:
32的自稳很难调好的,直接玩手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的自稳很难调好的,直接玩手动吧

手动也偏

网友A:
你确定你说的手动不是半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说的手动不是半自稳?

确定,手动、自稳都跑偏

网友:
开始玩NAZE32了呀,自稳跑偏,手动理论上应该没事呀,重新校准一下水平和下面那一项,好象是30秒内完成各方向旋转,再看看电机电调行程等,这是用我已学过的猜测的
另外我的CC3D手动调试算告一段落,只剩下练习了,发贴交个作业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手动、自稳都偏,水平校准、速度计校准都做好多次,也刷了不同的版本,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做了,没有任何改善,水平校准下面那项是罗盘校准,6DOF的没有罗盘,也校准不了,现在怀疑是飞控本身存在问题了,不折腾了。去拜访一下你的帖子

网友B:
我的也同样问题老是向右转

网友C:
飞控朝向不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同样问题老是向右转

兄弟,找到处理方法告诉我一下,我找到弄好了也私信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朝向不偏?

不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找到处理方法告诉我一下,我找到弄好了也私信你。

好的,调了很多次都是向右转我用微调调过来飞着先,日后再慢慢调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
yaw 中位没调好

网友:
yaw 中位怎么调的

网友:
要有耐心調参

网友(2015-11-05):
估计你中立值没有设对 ,ROLL PITCH YAW都在缓慢动

网友:
有没有排除过个别电机电调性能下降的原因,建议对换一下电机电调即可验证。

网友:
我的也是会向右自旋,而且有时是一抽一抽地旋有时又是慢慢地漂旋,后来我把模式里的mag锁头给叉掉,立刻一点都不旋了,稳得很。你也可以试试,应该是mag启用了内置的罗盘,但是罗盘有干扰造成的……可惜飞机前两天掉河里去了……缅怀我的小鸡鸡啊!

网友:
不对,你的机是6dof的,没有罗盘,那我也木有办法啦

网友:
做一下减震

网友D:
用塑料螺丝柱固定的都会这样,用厚双面胶固定的就正常,这种双面胶一定要软的,这个是我个人用了4个naze32飞控的检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塑料螺丝柱固定的都会这样,用厚双面胶固定的就正常,这种双面胶一定要软的,这个是我个人用了4个naze32 ...

naze32没有盒子怎么用双面胶固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自稳都偏,水平校准、速度计校准都做好多次,也刷了不同的版本,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做了,没有任何改 ...

看看你的遥控中立点是否调对了

网友:
方向,副翼,俯仰中立点检查下是不是1500,如果不是的调到1500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塑料螺丝柱固定的都会这样,用厚双面胶固定的就正常,这种双面胶一定要软的,这个是我个人用了4个naze32 ...

没关系吧 !!! 一个正常的电机產生的高频震盪 , 不会对飞控有影响的 ,
要是能影响飞控 , 那电机及桨应该是炸到变型及不平衡 , 那应该换掉电机及桨 !!!
你4台NAZE32吗? 我已装了6台NAZE32都是用塑料螺丝柱固定的, 都没偏的问题 !

這台是最近裝的 KIM 240 V3

网友:
把yaw的P值调低点,然后把yaw rate也降低点试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naze32没有盒子怎么用双面胶固定啊?

双面胶贴下面电路板,下面电路板是平的,你可以看看我的装机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关系吧 !!! 一个正常的电机產生的高频震盪 , 不会对飞控有影响的 ,
要是能影响飞控 , 那电机及桨应该 ...

震动对飞控影响是很大的,我从直升机到航拍机,一直都在为减少震动伤透脑筋,就像大疆飞控,它的陀螺仪一圈都给装上海绵减震,这样有时候还不行,有很多航拍机震动太大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面胶贴下面电路板,下面电路板是平的,你可以看看我的装机帖子

光贴双面胶,这样固定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震动对飞控影响是很大的,我从直升机到航拍机,一直都在为减少震动伤透脑筋,就像大疆飞控,它的陀螺仪一 ...

那就不知道了 , 我没玩过直升机 , 但这2年组过很多台小四轴 , 由TAOBAO RMB 2XX 一块CC3D 开始到现在 RMB 55 及 NAZE32,
一直都是用胶柱 (除了 MINI 版 或客人要求久0控带合用双面胶之外) , 都没一台因震动而影响飞控偏飞 ,
就如我早前说过的 , 一组健康正常的电机及桨叶 , 所產生的震动基本不能对飞控有影响, 因為飞控会自行计算排错 ,
要是能飞控飞控 , 那就是电机及桨叶不平衡所致 , 那应该换掉电机及桨叶 , 因為电机及桨叶不平衡 , 会浪费电力 , 摄录稳定性亦有影响

网友:
请问naze32 6D的比CC3D优势在哪里呢?同样没有气压计 CF,调参还复杂。个人感觉很迷茫,但是发现很多老鸟玩CC3D后都转投NAZE32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贴双面胶,这样固定的住?

双面胶非常牢固,拆下来都难

网友:
我之前也是 用天地飞九遥控器 就慢慢的偏 飞一飞的要修正下  有一次我用x9d遥控器试了下 就不偏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换个遥控器排除测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