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禅思5D3云台使用

楼主(2015-10-06):
悟空飞控和禅思5D3云台可以使用一部遥控器设置吗?我用的是FUTABA T14SG

网友A:
可以,但是通道数不够。云台本来就是给独立云台手势用的,你如果单控岂不是爆残天物了吗。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通道数不够。云台本来就是给独立云台手势用的,你如果单控岂不是爆残天物了吗。不建议这么做

我试了一下,好像通道不够用,而且不受控制。谢谢指点,还是用两部遥控吧

网友B:
可以用三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三个通道

相机的工作模式怎么办?俯仰,横滚,旋转这就三个通道了。你是怎么用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机的工作模式怎么办?俯仰,横滚,旋转这就三个通道了。你是怎么用的,请指点一下

俯仰 横滚 模式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