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池充满是4.3v?

楼主(2015-10-06):
飞了几次,今天才注意到智能电池充满是4.3,不是我们常用的4.2,个人觉得这样可以较低过放的可能。附一张图给大家参考。六次循环,电量损失一百多毫安时,如按线性计算,电池寿命190个循环,但这种衰减应该成加速形式,所以保守估计有100循环,不过估计不到100循环飞机就没了,所以如果把电池完全飞到寿是不可能的。两小时前充满,电芯差异0.05v内,应该在误差范围内。小弟愚见,请大神指正

网友A:
精灵3的锂电池正极类型不同,充满是4.35V,相应的储存的能量也更多
手机领域早就开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3的锂电池正极类型不同,充满是4.35V,相应的储存的能量也更多
手机领域早就开始使用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3的锂电池正极类型不同,充满是4.35V,相应的储存的能量也更多
手机领域早就开始使用

学习

网友:
扩容锂电池,放电平台高了,放电效率提升,然并卵,好处明显 坏处也很明显,目前实践经验一般认为 扩容电池寿命短,不耐用,非正常衰减故障率高

网友B(2016-03-13):
同意你说的,你的飞机会先没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你说的,你的飞机会先没了的

已经没了,但不是炸了,出了,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