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规格的电动桨和油动桨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5-10-06):
同样规格的电动桨和油动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效率高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高低的问题

电动 的效率高?

网友B:
重量,电机桨比较轻,油机桨还要兼做飞轮使用,所以比较重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电机桨比较轻,油机桨还要兼做飞轮使用,所以比较重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那么,多旋翼的桨,与固定翼的桨,有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旋翼的桨,与固定翼的桨,有没有区别?

固定翼的桨螺距是根据飞行速度而定的,需要的飞行速度越快,螺距越大,多旋翼大部分时候处于类似悬停状态,螺距一般都是按照悬停计算,多旋翼螺距很少过6,固定翼通常至少6、7、8,甚至还有10以上的,固定翼的可以给多旋翼使用,牺牲部分效率但是多旋翼的不一定可以给固定翼,不是每架飞机都可以低速飞

网友:
明白了,就是桨距不一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