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控 失控返航成功 位置也很准确 但有疑问

楼主(2015-10-06):
请问 失控返航 爬升20米后 返航
这个爬升20米是 是指失控点爬升20米后返航  还是 降落点为参照爬升20米返航??

如 飞行50米高 失控  是爬升到70米后返航 还是 下降到20米返航?

网友: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指失控点

网友:
参考说明书

网友:
好好看说明书去

网友A:
以起飞点高度为参考,低于20m,爬升到20m返航,高于20m,按当前高度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起飞点高度为参考,低于20m,爬升到20m返航,高于20m,按当前高度返航。

赞!!!!!赞

网友B(2016-06-05):
试验表明,6楼正解。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好多人都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起飞点高度为参考,低于20m,爬升到20m返航,高于20m,按当前高度返航。

正确!大神!

网友(2016-07-21):
相对于地面的高度

网友:
20米感觉不安全,我设定在30米返航

网友:
短距离测试阶段2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