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CC3D 2个卫星接口,已经是3.3v了吗?还仍是5v?

楼主(2015-10-06):
如题,问了淘宝5家皇冠店,没有一个回答出来,根本不懂我的问题。

因为论坛里有模友回复说已经有3.3V了,不需要降压了,我想确认一下。

只是其中三家的外行客服。另外还有,就不上图了。

有哪位大圣或者大神知道,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
好像是版本不同輸出電壓也不同

网友:
买俩662k自己改下呗

网友:
kingkong套装里面的cc3d应该已经是3。3v的了,比以前版本的还多了两个卫星接口

网友A:
看版本,CC3D EVO前面两个三针口可以直接插卫星。卫星接口还是四针的5V

网友B:
这个就是kingkong里的最新版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版本,CC3D EVO前面两个三针口可以直接插卫星。卫星接口还是四针的5V

非常感谢!   搜“CC3D EVO”,找到了,这款已经加了降压电路,不用买家麻烦了。

看来CC3D,版本太多,真要弄清楚了才行。刚接触开源飞控,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kingkong里的最新版cc3d

非常感谢回复!  查找了一番,发现这款飞控没有单卖的,都在动力套装里面,但我已经有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