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已經刷了CF 1.8.1要怎樣升級到1.10.1

楼主(2015-10-06):
CC3D已經刷了CF 1.8.1要怎樣升級到1.10.1呢?哪位高手能幫忙提示一下?謝謝

网友:
刷CF真的比较好飞?还是只是跟着大家刷.好飞只是心理作用?

网友A:
这里有cf CC3D 1.10的固件,不要直接从Cleanflight - Configurator中直接升级,容易刷坏bootlater。这样以后就不好恢复成cc3d了
链接:http://pan.baidu.com/s/1c0z54cS 密码:nc8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cf CC3D 1.10的固件,不要直接从Cleanflight - Configurator中直接升级,容易刷坏bootlater。这样以 ...

先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cf CC3D 1.10的固件,不要直接从Cleanflight - Configurator中直接升级,容易刷坏bootlater。这样以 ...

你好,我cc3d升级到1.10.0了。但是因为是y3模式舵机通道在飞控上找不到,现在要刷回原来的,不懂怎么刷回能请教 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cc3d升级到1.10.0了。但是因为是y3模式舵机通道在飞控上找不到,现在要刷回原来的,不懂怎么刷回 ...

我降级是这么干的,先刷回CC3D然后再刷成1.8.1.先不连接cc3d打开openpilotgcs,找到firmware,直接点固件升级,然后再把CC3D连上电脑。这样就刷回CC3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降级是这么干的,先刷回CC3D然后再刷成1.8.1.先不连接cc3d打开openpilotgcs,找到firmware,直接点固件 ...

这样可以刷回,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cc3d升级到1.10.0了。但是因为是y3模式舵机通道在飞控上找不到,现在要刷回原来的,不懂怎么刷回 ...

舵机通道我不知道 倒是云台舵机那个设置却无法保存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又刷回1.9了

网友:
大神,我的cc3d配地面站15.02.02,设置后无法解锁,这个是什么问题,刷cf可以解决吗?

楼主:
最後結果是有版本的區分,有的只能刷到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