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花牌h2221 3980kv进角该设几度,v3的rpm线接黄k8哪里?

楼主(2015-10-06):
(无正文)

楼主:
飞越450定转速设多少

楼主:
pwm频率该设置多少

网友A:
默认进角默认频率,信号线接AUX-B

网友:
新手就关闭定速,免得要降落的时候油门低于40%电调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进角默认频率,信号线接AUX-B

接陀螺仪上的RXB?接收机上只有AUX1234?

网友:
你的标题问接黄8哪里,那就是黄8的RXB那个通道,如果是接收机,大部分都是3通道

网友:
V3 定速線接在 VBAR 的 RXA 的棕色線那端
不過跟 LZ 講個壞消息,黃 K 是沒有定速功能的,所以別浪費時間去搞了

网友:
黄k貌似已经把自带定速阉割掉了,你可以不用接V3的马达信号线。V3自带定速就很流比了。

网友B:
用黄K8的话,我从来不接rpm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黄K8的话,我从来不接rpm线。

那能用v3定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黄K8的话,我从来不接rpm线。

这线用来干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能用v3定速吗,

当然可以,但我飞450的时候从来没用过定速。主要是我飞450的时候比较菜,没必要定速。另外,定速一般都是熄火降落,450的浮力太小,不好熄火降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线用来干嘛的?

我的理解,rpm线应该是接到有定速的陀螺仪上,或者接到有回传功能的接收机上的。但没接过,不确定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但我飞450的时候从来没用过定速。主要是我飞450的时候比较菜,没必要定速。另外,定速一般都是 ...

ok了解了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rpm线应该是接到有定速的陀螺仪上,或者接到有回传功能的接收机上的。但没接过,不确定是否正 ...

我都只是定油门,试过几次熄火降落,都会重重的duang一下,除非很低才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