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450L 推油门会逆时针自旋

楼主(2015-10-06):
华科尔D10的控、K8陀螺仪,油门推到20左右就开始自旋。尾桨在中立点。请问改怎么怎么设置?是在控里设置还是在K8软件里设置?

网友A:
   教你一招,

拔了馬達線,記得一定要拔了馬達線,

開遙控器,直升機通電,

直升機自檢完了之後,抱著直升機,模擬直升機左轉,看看尾巴有否自動的向右修正,

再抱直升機右轉,........................

你應該是有某些設置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

拔了馬達線,記得一定要拔了馬達線,

这个试过了,尾巴会跟着自动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锁尾。

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吗?新手惆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尾巴会跟着自动修正的。

首先,你看它會自動修正,

是否修正的反向正確?即機頭向左的時候,尾巴那滑筒會貼近尾波箱,機頭向右的時候,那滑筒貼近尾旋翼,

另外,有某些設定上沒有  PIT - RUB 混控的(螺距-方向混控)

一開始轉動主旋槳的時候,尾巴就會移動,

但當油門上到接近 50 或以上時,尾巴就會鎖得好的,

你是一直自旋還是油門再上了就可鎖尾了?

另外,你設置了鎖尾沒有?鎖定模式 AVCS 感度多少?你是甚麼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看它會自動修正,

是否修正的反向正確?即機頭向左的時候,尾巴那滑筒會貼近尾波箱,機頭向右 ...

我现在机头向左,贴近尾旋翼...
感度是在遥控里设置吗?我用的是华科尔D10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看它會自動修正,

是否修正的反向正確?即機頭向左的時候,尾巴那滑筒會貼近尾波箱,機頭向右 ...

怎么设置锁尾 AVCS又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机头向左,贴近尾旋翼...
感度是在遥控里设置吗?我用的是华科尔D10控

機頭向左,尾巴貼旋翼,那就是錯了的設置了,

你新手得很糊塗,

我先問你會否修正,你就說會,卻不知道那是錯的修正,正確來說根本不能說是修正,

网友A:
機頭向左,尾巴滑筒應該貼近尾波箱,那才可產生足夠風力去推尾巴,使機頭不向左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頭向左,尾巴滑筒應該貼近尾波箱,那才可產生足夠風力去推尾巴,使機頭不向左轉,

嗯 我不懂的地方太多了。那我现在反了是在哪里设置呢?K8的软件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我不懂的地方太多了。那我现在反了是在哪里设置呢?K8的软件里吗?

我在K8软件里的尾舵里设置 方向

网友C:
尾桨夹有装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夹有装反吗??

没有 现在已经可以锁尾了。谢谢!明天试试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K8软件里的尾舵里设置 方向

K8 軟件裡,右手邊有 【安裝】按鈕,進去後看右手邊,【尾部】進去設置,

你應該重新再設置,否則有可能一起飛就炸機!有些人就是把斜盤設置反了,修正錯了,一起飛就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 现在已经可以锁尾了。谢谢!明天试试能不能飞起来

祝爽飞

网友:
看遙控器說明書,怎樣設尾巴感度,鎖定模式,

可能你現在尾巴沒事了,但不是最好的狀態,可能飛的途中就不受控的左右轉,

网友:
你推到50看看。。50飞机还飞不起来。。20可能是因为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 軟件裡,右手邊有 【安裝】按鈕,進去後看右手邊,【尾部】進去設置,

你應該重新再設置,否則有可 ...

嗯 谢谢 我起飞前都先打下舵看看对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