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导航

楼主(2015-10-06):
最近有一套naze32(含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飞控的飞机,想在飞机上实现惯性导航,想问我是要买惯性导航模块吗?如果要买的话,买什么样的比较好?还是用naze32上的陀螺仪加速度计就可以?

网友A:
你们老板让你研究惯性导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板让你研究惯性导航啊

这方面你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板让你研究惯性导航啊

在这方面我也是刚刚学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惯性导航是什么意思?也是需要GPS指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惯性导航是什么意思?也是需要GPS指引吗?

不用

网友:
最便宜的 GY521

楼主:
还想问一下,直接用naze32上的mpu6050是不是也可以呢?两者用起来有啥区别呢?谢谢你~~

网友:
naze32 不了解, gy521上面就是 MPU6050, multi wii可以直接用 GY521

网友:
我老弟是研究这个的。不过他的项目是惯性制导。应该是航模用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