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2520电机轴和轴承替换品

楼主(2015-10-06):
电机的轴承挂了, 导致主轴也有所磨损.

上网一看, 原配的主轴和轴承加起来要超过100多, 好贵! 找我熟悉的轴承店买了轴承, 但电机主轴貌似没找到合适的替用品. 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有啥其他电机的电机轴可以用在蝎子2520上呢?

多谢拉!

网友A:
其实轴承也分转速和精度等级的
以2520 1880kv定速80%为例(粗概算)
1880x3.7x6x0.8=33,388.8rpm
其实能长期承受此转速的轴承等级很高 (况且不是极限转速,设计裕量也没考虑在内)
有兴趣可以向懂轴承的人咨询5万转等级的轴承价值几何

网友B:
楼主飞了多少起落挂了,我怎么飞到现在都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了多少起落挂了,我怎么飞到现在都没啥事。

可能缺乏保养吧...  其实感觉飞的不多

网友:
轴承那东西国内的加工水平实在是赶不上国外 没办法 这是现实问题 不是崇洋媚外

网友:
我一般也不保养,好像也没有太大问题,换过2-3次轴承,从来没换过轴。
轴的替代品应该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轴承也分转速和精度等级的
以2520 1880kv定速80%为例(粗概算)
1880x3.7x6x0.8=33,388.8rpm

看来哥们是业内人士,您这个算法应该是针对工业量产产品的吧... 对模型而言,我倒认为只要轴承能承受20个小时全速可能就差不多了。一次飞三分钟,400次起落换轴承,运气好600起落,对我来说一年也飞不了那么多...

个人愚见,呵呵.

网友C:
楼主直接卖了买新的算了 这样最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直接卖了买新的算了 这样最经济实惠

新的要500多啊 再说轴承是易耗品,理应自己更换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哥们是业内人士,您这个算法应该是针对工业量产产品的吧... 对模型而言,我倒认为只要轴承能承受20个 ...

(瞎掰一下)
轴承在高转速下由于离心力,会产生很大的转动阻力(滚珠压着外环)
不同等级的轴承,根据结构、热处理、滚珠真圆度及公差等等,能承受的转速范围,以及在同样转速下的阻力表现都不一样
所以,滚珠轴承不只是寿命,转速等级也是轴承选用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其实和汽车轮胎的转速等级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掰一下)
轴承在高转速下由于离心力,会产生很大的转动阻力(滚珠压着外环)
不同等级的轴承,根据结 ...

专业的

网友D:
关注下花牌2520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下花牌2520主轴

朋友你试过?最好有人能帮忙量一下花牌的尺寸...

网友D:
模友群有人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友群有人试过了

您是说可行?要改造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可行?要改造吗?

听说不要改造的,你完全可以买个试试,反正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不要改造的,你完全可以买个试试,反正不贵的。

谢谢拉 回头买个试试 贵确实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