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断线修复

楼主(2015-10-06):
之前的帖子提到电调的线断了...  不巧还断在电调那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7033957

这两天抽空修理了一下, 电调没有拆开, 就在外面用烙铁从新焊接了一下, 今天试飞一切正常. 焊接点也不热 (证明电阻不大, 没有发热).

网友:
其实打开也没事嘛,我的40A已经连皮都没的了,哈哈。

网友A:
  你應該打開電調外壳的,

一看你這個焊接是不合格的,很可能震動會令它分開的

------------------------------

你本來的電調接點已經上了鍚,而電線端也上了錫,

那是最方便不過的了,

把電鉻鐵加熱,用手執著電線,輕輕的壓著電調要焊接的地方,

當電鉻鐵足夠熱去溶錫的時候,(通常我會用另外的錫線來測試是否夠熱的)

把電鉻鐵壓到上面,你就會看到電線端的錫和電調的錫都溶了,兩者為一體了,

把電鉻鐵拿走,過十多秒,就有完美的焊接點出現了,

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打開電調外壳的,

一看你這個焊接是不合格的,很可能震動會令它分開的

嘿嘿 两焊点已经相融,质量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能让那个点受力。

另外,我尝试过拆... 不过那个正面的散热器貌似不好弄,所以无法暴露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两焊点已经相融,质量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能让那个点受力。

另外,我尝试过拆... 不过那个正面 ...

呵呵,希望焊接不出事吧!

插拔電池時不要那麼用力,那兩條扎帶應該有些幫助的,

网友:
看来设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