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行器超出限定功率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5-10-06):
警告:
  • 最大功率高于马达限定的范围。请检查限度.

电池

负载倍率:
14.04
C
电压:
13.96
V
标称电压:
14.80
V
容量:
mAh
能源:
Wh
飞行时间:
4.3
min
综合飞行时间:
17.5
min
悬停时间:
29.9
min
重量:
g
35.3
oz

最佳效率
电流:
6.57
A
电压:
14.54
V
转速*:
rpm
输入功率:
95.5
W
输出功率:
84.1
W
效率:
88.1
%

最大螺距时马达状态
马达:
23.40
A
电压:
13.89
V
转速*:
rpm
输入功率:
325.0
W
输出功率:
229.9
W
效率:
70.7
%
预测温度:
°C
°F

悬停时性能
电流:
3.01
A
电压:
14.68
V
转速*:
rpm
油门(曲线值):
%
油门(实际值):
%
输入功率:
44.2
W
输出功率:
35.7
W
效率:
80.7
%
预测温度:
°C
°F
螺旋桨效率:
6.86
g/W
0.24
oz/W

整体性能
动力重量:
g
58.1
oz
推重比:
3.8
: 1
悬停电流:
18.06
A
悬停输入功率:
267.2
W
悬停输出功率:
214.0
W
悬停时效率:
80.1
%
最大电流:
140.39
A
最大输入功率:
2077.8
W
最大输出功率:
1379.3
W
最大输出时效率:
66.4
%

多旋翼
总重量:
g
64.1
oz
负重:
g
143.9
oz
最大倾斜角:
°
最高速度:
km/h
mph
最大爬升率:
12.0
m/s
ft/min
电机故障:

以上是我六轴(带三轴云台狗)飞行器的数据
X2212 980KV
20A电调(带电容最大25A持续供电10秒)
电池8000mah 4S 15C(飞机负载倍率14C没超出)
1045桨
机身947g,
云台+狗239g
电池带BB响630g
总重1815g

原来电机输入最大功率是300W,其中最大螺距时马达状态输入功超出了300W的限制,即油门去到最高时就会超出了限制

问:

超出了最大功率,会有什么发生?
A。电池电压瞬间急降,电池大肚,BB响马上警报?
B。电机发热量瞬间升高到100度或以上,直到烧毁?
C。多轴转速不稳定,导致炸鸡?
D。只能去到300W的最大功率速度飞行,不会超出300W去到325W的飞行速度,飞机继续平稳飞行?
E。整体效率降低?
F。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高人说明原理,谢谢!

网友(2016-01-20):
航拍机器,你不可能100油门去飞的吧。。慢慢飞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2212的上4S,暴力的话,电机可能温度会有点高。。其他应该都不会坏。

电机温度过高,可能导致电机烧转子。。。。。。。

实际还是你自己测试吧,你暴力飞1-2分钟下来看看。电机的温度是不是烫手,不烫手就没事。。。。。

网友:
这个配置手动全速飞行, 电池撑不住, 电机也撑不住 ,只有电调能撑, 都是炸机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