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50A电调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5-10-06):
好赢50A电调行程都设置了,推油门只有推到百分之五十飞机才能启动是正常现象吗?手里说明书没有了,是二手电调……

网友A:
定速模式就是这样的,去官网下个说明说,按照说明书改下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说明书都不看真是醉了

网友C:
玩直机最好能压制一下自己的浮躁心理,给多点耐心和细心,毕竟直机就像一把悬空高速旋转的吊扇,想想就知道有多恐怖。

网友D:
定速模式下,油门40%之后才会启动。

网友E:
说明书网上有的下载的

楼主:
已解决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都不看真是醉了
不可否则,大部分人都不习惯先看说明书。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