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求助!谁能帮我看下这是30E上用的吗?应该配多大的桨!

楼主(2015-10-06):
前几天朋友送我个电机说是30E上用的具体多少KV记不清了,只知道用12寸左右的桨,

网友A:
看图中电机大小应该飞不了30E。。。好象只有2212大小,最多是2216的,估计15E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中电机大小应该飞不了30E。。。好象只有2212大小,最多是2216的,估计15E还差不多。

比2212的电机个儿大很多的,怎么确定电机的大小,用卡尺可以测量吗?

网友B:
看比例应该是2814(3536)级别,你量一下是不是直径和长度都在35毫米左右....这规格电机飞30e太勉强,航线是可以的,不知道kv值配桨只有小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比例应该是2814(3536)级别,你量一下是不是直径和长度都在35毫米左右....这规格电机飞30e太勉强,航线是可 ...

谢了!

网友C:
比22大一圈的应该是35级别的,长度看上就是36级别。48的长度要比这个长,飞30E基本就只能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22大一圈的应该是35级别的,长度看上就是36级别。48的长度要比这个长,飞30E基本就只能航线

好的谢谢,那飞15E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飞15E可以吧?

15e用这个电机就太大了。电机可能摩擦头罩,15E都是用2216~2220级别的电机

网友:
量内转子例如2212   22代表转子直径 12代表高

网友:
转子改为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