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哥们RUNNER250穿越的接收机(DEVO-RX710).直接换D10遥控可以吗???

楼主(2015-10-06):
请教大哥们RUNNER250穿越的接收机(DEVO-RX710).直接换D10遥控可以吗???
想入手D10..不知道要不要换接收机..大神们指教下我..

网友:
通用。
不过干嘛买D10?250用不了那么多通道,D10的失控是个阴影,至少我用原配的D7,500米没有失控记录

楼主:
D7没中文好难受.到时候再换个接收机的话还会失控吗??

网友A:
DEVO 10、7、F12E系列遥控器对频信号是相通的,均可实现对频,控制飞行。
D10的性价比相当高,支持中文菜单,菜单内容丰富,可调整很多菜单,能满足我飞行固定翼、直升机、普通多轴,产品用了快2年,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O 10、7、F12E系列遥控器对频信号是相通的,均可实现对频,控制飞行。
D10的性价比相当高,支持中文菜 ...

谢谢指导

网友B:
runner 250带GPS版本可以更换14SG遥控用么

网友C:
同问顶起!我看有接收器的输入、输出接口,接口有电,但是接上了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2015-11-06):
引用 楼主:
D7没中文好难受.到时候再换个接收机的话还会失控吗??

固定ID,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unner 250带GPS版本可以更换14SG遥控用么

不能哦

网友:
建议你先练习基本的fpv吧,等练习好了再换,手感是一样的,网上下个说明书,默认两种模式足够你得瑟了。别瞎花钱,买控钱你可以买个电源板,两个电机一大堆桨叶了。等技术过关了,玩翻滚你再换控。话说D7也是四轴成,跟10手感完全一样。为了菜单花五六百真不值得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很长一个阶段里,控的手感都不是决定因素。   下午我试了下D10,直接飞runner250,没问题。

网友:
想入就入吧,用得着的,再说用着也舒心,一分钱的一分货,别纠结于此,别太委屈了自己

网友(2015-12-28):
引用 网友B:
runner 250带GPS版本可以更换14SG遥控用么

可以,我已经更换用我自己的接受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顶起!我看有接收器的输入、输出接口,接口有电,但是接上了一点反应没有

把原接受机拔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