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6S输入5V12V双输出的DC-DC模块

楼主(2015-10-06):
一直用现成的DC-DC降压模块,感觉用料做工参次不齐,容易发热,纹波大视频设备供电容易有干扰。电流可能虚标,开起落架或LED都会影响到云台供电。买个模块自组6S输入5V12V双输出的DC-DC模块,单个价格5块左右。
试用效果不错视频没干扰,云台图传相机起落架LED全部由这个模块供电,都可以稳定工作。
懂电子的朋友帮看看这个是否靠谱?

原来使用的模块

买的模块 据说是小日本拆机件

散热片太大,锯掉旁边的可减轻10g

焊接好电容的重量

用到的电容
线路图

网友A:
这个重量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量过头了,

是有点重,不过6S配置用的话重点点问题不大,能稳定工作就可以,只是不懂这模块有没其他问题。

网友B:
我买的这个但是还没到货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这个但是还没到货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很轻很漂亮,我这个是电子垃圾做的……

网友C:
輸入端電容耐壓值要高過40v(470u/3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轻很漂亮,我这个是电子垃圾做的……

嗯,我也觉得很不错,貌似才5克左右~~~,也不贵才26块,本来想买哪个带遥控的双路UBEC的想想还是算了就买了这种反正也要上分电板,现在是洞洞板自己焊在一起的不大放心

网友D:
看起来好牛逼~~我自己就只是简单的用5块钱的降压模块做而已,你这么多叠起来怎么玩的

网友E:
这也太重了,五六十块买个BEC就行了,好赢的就可以。电流不虚标。淘宝上那些杂牌子确实电流虚标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輸入端電容耐壓值要高過40v(470u/35v)

谢谢您的建议 改日换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好牛逼~~我自己就只是简单的用5块钱的降压模块做而已,你这么多叠起来怎么玩的

看起来牛逼也是5块钱的电子垃圾而已。5块钱那种模块以前也有用过,发热到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太重了,五六十块买个BEC就行了,好赢的就可以。电流不虚标。淘宝上那些杂牌子确实电流虚标厉害

用个5V好盈BEC单独给飞控供电了,淘宝那些现成的模块确实是一般都虚标,而且可能有部分元件也是电子垃圾翻新的。用在八轴上这点重量压力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太重了,五六十块买个BEC就行了,好赢的就可以。电流不虚标。淘宝上那些杂牌子确实电流虚标厉害

好盈bec 干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