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并联C数会翻倍吗?

楼主(2015-10-06):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2节15C电池并联,输出能达到25C以上吗

网友A:
不能,c数是电流比容量,电流变大,但容量也变大,c数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理解是:电池最大放电能力主要取决于电池内阻,当电流达到峰值时由于内阻产生的压降无法让设备正常运行,并且由于内阻所产生的热量电池无法承受。并联的话相当于内阻减为1/2,达到同样的效果需要一倍的放电电流,即C数为原来的二倍

自己猜的,请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看楼上的解答,发现自己忽略了一点
并联应该是最大允许放电的电流增大一倍,但是C数不变,因为容量同样变大了

网友:
C数=电流/容量,电流翻倍,容量翻倍。所以C数是一样的

网友:
请专业人士解答,不懂啊

网友:
能放出比原来大一倍的电流,相当于人抬东西,原来一个人抬,后来两个人抬

网友:
并联后内阻为原来的二分之一,C数翻倍

网友B:
最大放电电流为原来的两倍 容量也是两倍  C数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大放电电流为原来的两倍 容量也是两倍  C数不变

我是专业电气自动化出身,目前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电气工程师
你的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原先1块电池的额定放电电流是1A,如果把两块电池
并联那么她的额定放电电流就是1加1=2安且容量也翻倍。这在电力系统中经常用到。
如果把两块电池串联原电流不变但电压是原先的2倍。就相当于有两个相同的水龙头同时放
一盆水,它的时间必定是其中一个龙头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专业电气自动化出身,目前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电气工程师
你的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原先1块电池的额定 ...

我也这个专业的
其实我想知道,2个500ma,15C电池并联和1个1000ma,15c电池哪个放电电流大,电池C数应该和内阻有关,C数相同电池内阻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并联会使内阻变小一半,容量增加一倍,但电池并联并没有融为一体,手上没设备测试,只能发帖求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个专业的
其实我想知道,2个500ma,15C电池并联和1个1000ma,15c电池哪个放电电流大,电池 ...

2个500ma并联放电电流大,且容量500+500也是10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500ma并联放电电流大,且容量500+500也是1000ma

按C数算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专业电气自动化出身,目前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电气工程师
你的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原先1块电池的额定 ...

您到底想说什么?电池并联c数会翻倍还是不翻?说了一长串,就是没有个结论,这是啥500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个500ma并联放电电流大,且容量500+500也是1000ma

希望你老板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老板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帖子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老板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老板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帖子

大哥2个电池并联电流会和1个电池一样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老板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帖子

人家楼主明显是担心买的是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不够大,想把2块相同电池并联以供他那大负载设备。不考虑重量对于飞机的影响这样是可以使用的。
不懂还嘲笑别人,500毫安的电池2个并联起来在电路上分析就可以直接看作一个“理想电压源”
先说明啊,FU500ma只是电路中的假设不是他电池真正C数对应的电流0.5AX11.1V。等效后电流为原先1c电流的2倍=2c但是电池总的c数不变,只是电流变大了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老板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帖子

先说明啊,FU500ma只是电路中的假设不是他电池真正C数对应的电流0.5AX11.1V。等效后电流为原先1c电流的2倍=2c但是电池总的c数不变,只是电流变大了2倍
免得误会

网友:
总容量和C数都翻倍,就这么简单!原理有的回复中已经说到了~

网友:
5A --1C==5A
10A--1C==10A
5A+5A---1C==5A+5A
5A+5A+5A---1C==15A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老板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帖子

不怕,这个就是老板也不一定能解释清楚,最好有人能实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楼主明显是担心买的是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不够大,想把2块相同电池并联以供他那大负载设备。不考虑重量 ...

老板掩面而去

网友:
电池并联时容量翻倍,放点电流翻倍,放点倍率不变,
普及下:放点倍率等于电池的持续放电电流除以电池的容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能,c数是电流比容量,电流变大,但容量也变大,c数还是一样

二楼说得 正确。。言简意赅。

楼主:虽然说 C数 并联之后 没有改变 。。

但是:并联之后的电池组:的确能输出 更大的电流 哦。

网友:
我也同意2樓和樓上所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楼说得 正确。。言简意赅。。

楼主:虽然说 C数 并联之后 没有改变 。。
...

电流肯定增大了,我在车上用感觉明显,关键是电流能不能翻倍,能有个量化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肯定增大了,我在车上用感觉明显,关键是电流能不能翻倍,能有个量化的数据

  理论上 电流时 可以 增加 1 倍。。

实际 考虑到 接头损耗 略小于 1倍。

网友:
C数不会变,会变的是容量和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
串联只会使电池容量变大两个5v的加一起就变10v。并联我感觉没什么反应。我是用在遥控车上试的。拿万能表量的 。

网友:
19楼解答的简单明了,而且图纸说明,我顶19楼

网友:
顶19楼。单个的电池C不会变的,但并联后的电池组理论值是2C。

网友:
电池并联后电池组的放电电流(能力)变大。但如果负载(电机和电调)自身没有变化,运行电流变化不大,因为改变的只是电源组的内阻变小了,所以整个动力总成运行电流只是稍有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专业电气自动化出身,目前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电气工程师
你的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原先1块电池的额定 ...

我剛还想問,那麼串聯呢看到了

网友:
C数是表明电池特性的一个参数,你可以根据你的用电器的负载电流来选择电池,C数是电池可以正常供电的最大电流。当你的负载确定时,最大电流也确定。两种方法选配电池:1、容量足够且C数能满足负载最大电流的电池。2、容量和C数均为前者一半的两块电池并联。两种方法基本等效。电池的C数是电池本身的参数,使用方法无法改变电池C数。
换个说法:当你没合适的大C数电池时,用两个一半C数的电池并联,可以满足负载对最大电流的需求。(当然要注意容量足够)。当然你可以认为你的电池组的“视在C数”大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