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问题解决附带视频)APM2.8四轴 起飞以后遇到一点风就晃

楼主(2015-10-06):
恒力源2312 kv920 中特威30A电调 1147的浆500的碳纤维的机架 3S 5400电池 6MGPS  自稳模式起飞后,GPS定点模式还很稳,就是切自稳模式特别不好控制,遇到一点风就晃的厉害,晃的成度感觉要控制不住了,就得给油门上升能稳定点,降落的时候更晃,只要一松油门就前后左右晃,只能快切定点才能稳定,有时候想安全降落一看晃的厉害就切GPS定点在切自稳这样一点一点下来,压力山大啊,一圈下来手心全是汗啊,哪位大师告诉我这个小菜鸟是啥原因啊

主要原来是飞控的安装方法不对,原来我用的两层减震加泡泡胶,飞控安装不是很结实,改为一层减震加泡泡胶,在刷3.15固件,经过自动调参,相当稳,明天准备上云台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1ODE1Njk3Mg==/v.swf?from=y1.7-1.2

网友:
是不是轻了

楼主:
具体重量还没称过,但有一块3S的5400电池,感觉够重的了

楼主:
具体重量还没称过,但有一块3S的5400电池,感觉

网友A:
我一般起飞后马上切定点模式.自稳模式太灵活了暴力飞什么的最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起飞后马上切定点模式.自稳模式太灵活了暴力飞什么的最合适了!

自稳下飞行没什么问题,就是降落最头痛了,赶上有点风,一下就吹跑偏了,只有切定点,慢慢降,每一回都是一手心的汗啊,愁死我了

网友A:
我四轴起落架都没有!手接起飞降落!慢慢练吧!克服心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四轴起落架都没有!手接起飞降落!慢慢练吧!克服心里就好了

那至少得稳啊,我的三轴云台还在手上呢,一直没敢装上

网友B:
会不会是飞控的感度没调合适?

网友C:
我飞机一上天心跳就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飞控的感度没调合适?

嗯,不知道呢,还在调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机一上天心跳就加速

你说的太对了,心脏不好的人都不能玩

网友:
我的loiter 模式最近出问题了

网友:
同样心脏不好!飞机起飞一分钟不到恨不得腿都在抖!!!现在把飞机重新整个的重装了一遍都不敢拿出去飞……情何以堪!

网友:
是apm飞控,要设置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