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追 AAT

楼主(2015-10-06):
大家好  有没有人试过用头追来控制大平板天线   让天线时刻对准飞机

网友A:
可是用头追的时候是带着视频眼镜的  怎么判断飞机位置?太麻烦了

网友B:
这好像不难呀,其实人肉AAT也不错的

网友C:
飞机在几km外怎么判断飞机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在几km外怎么判断飞机位置呢

飞控的显示器上有飞机的方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用头追的时候是带着视频眼镜的  怎么判断飞机位置?太麻烦了

用头追模块装在遥控器上就行了  为什么要带视频眼镜

网友A:
那你怎么对的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怎么对的准飞机?

自己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不难呀,其实人肉AAT也不错的

人肉aat,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对准飞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人肉aat,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对准飞机的

飞机在那个位置飞的人是知道的,而且飞得过程人始终在追踪飞机,其实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机在那个位置飞的人是知道的,而且飞得过程人始终在追踪飞机,其实很方便

问题是一般都是自己一个人飞,我又看屏幕,还得分心转平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一般都是自己一个人飞,我又看屏幕,还得分心转平板吗

你看下我的头像就知道我为啥不用动手转平板天线了

网友:
Att自动跟踪就好了啊 头追弄起来 脑袋不会晕吗?

楼主:
天线的角度是30度到45度之间,所以大体方位对准就可以了   其实是很方便的。试想一下没有AAT的人用手都可以对准,难道用上头追就没法对准飞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肉aat,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对准飞机的

天线的角度是30度到45度之间,所以大体方位对准就可以了   其实是很方便的。试想一下没有AAT的人用手都可以对准,难道用上头追就没法对准飞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一般都是自己一个人飞,我又看屏幕,还得分心转平板吗

朝你这么说 没有AAT的人就没法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我的头像就知道我为啥不用动手转平板天线了

我知道了,因为你有头追。可我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线的角度是30度到45度之间,所以大体方位对准就可以了   其实是很方便的。试想一下没有AAT的人用手都可 ...

嗯,知道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