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装机帖第三季] 没炸过的机不是好厨师?首飞首炸又复活!

楼主(2015-10-06):
时隔一个多月,接上季以及上上季
第一季: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4778
第二季: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8109
上季说到切了电机轴,后面还有几个小零件以及最令人痛苦的布线工作。这个升降舵机用一个特别单薄的铝框横着固定在侧板上,只有两个M3螺丝,不上紧的话还会上下晃动。

脚架舵机打算直接接到7008的ch7上,需要加个延长线

把尾皮带穿好之后就可以准备装大齿了

尾波箱先不上紧,但是尾巴拉杆和尾管座需要在这个时候调节到合适的长度上紧,要不然装了壳子之后没法调整。

准备布线以及安装陀螺仪,先套上壳子比划一下有哪些空间可用

本来打算上Ebar V2(广告时间,Ebar是个好陀螺)
可惜Ebar的设置线在侧面,明显套上壳子之后就插不了线了

只能把X7上的MB拆下来用,把Ebar换给X7
燃鹅等我线都排好了才发现X7这个位置也塞不进Ebar,GAUI的机子真是一个样的窄

只有MB能刚刚好宽度

考虑了一下,MB放这个位置设置起来也很费劲,后面打算把这个位置让给接收电池

屌丝版700电装

凤凰电调特意剪短了线,要不然顶住头罩

电机座也很薄,M4固定电机的螺丝也得改短

说明书这个地方跟实际情况有出入,顶丝应该是M2.5还是M3的,反正没有M4那么大

第一版布线:
MB可以侧贴就非常方便,设置的时候套上尾壳也能操作的到。
接收电放在尾管上面,套上壳子勉强可以拿出来,不过也不会经常拆装那个电池。电调线这样走就是个错误,凤凰电调设置的时候还是要拔出信号线的。
接收机放在这个位置其实是个错误... 后面因为失控问题炸了

套上尾壳之后,最难的部分是装尾波箱,先要把皮带拉出来。
后面没拍照是因为一个人的话几乎不可能装好,需要先把尾驱动轮套进皮带,再穿入尾轴,需要留意尾轴两侧都有垫圈,最后再盖上尾波箱盖板。
整个过程都需要有另一个人压住皮带张紧弹片,真是个体力活。

套上壳子看看效果

第二版走线,把电调信号线处增加了一个延长线,方便设置

自带卡扣的延长线,非常可靠

接下来是口粮,在研究了各类电池的尺寸之后,认为目前R5能够用的用到的最大的电池是富丽3700。

装进这个电池之后电池舱空间已经非常吃紧,用厚的绑带都无法塞入,最好是用纤维胶布粘到电池板上最可靠
装入电池之后,电池舱底部的空间所剩不多

上称称一下重量,没算大小桨已经严重超标了,比一般600机更重

装好脚架,终于能自己站起来了

首飞日到啦

燃鹅貌似失控了0.2秒的样子,电调没设置熄火降落加速太慢无力回天

==================时隔一个半月的分割线==================
全新机壳拍个照

新版本的机壳增加了两个螺丝刀孔,可以先套机壳再调整尾管长度。

接下来是特氟龙管子,买了3*4和2*3两种

接收机只能搭个违章建筑,天线拗成90度竖在头顶,这下肯定不会再失控

再套个细管保护一下

=======================台风分割线====================
到达飞场

测试了2500转速和2600转速,感觉并不快,航线飞的太保守,加速距离也不是很够
主要是为了测试飞行时的电流情况,3分钟飞下来大概消耗1800mah左右

题外话:感觉HALO桨的手感并不好,飞起来声音很浑。
回来之后在一只桨的前缘发现了两个凹孔,看起来像是工艺缺陷

网友:
r5很不错 泰式也是反其道行之  做个600的竞速 别人都搞800了

网友:
Ebar可以放在X7的前电子设备仓

网友:
土豪小孩

网友A:
原来是在龙华,这个场地飞竞速压力略大

网友:
土豪,我目前也只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在龙华,这个场地飞竞速压力略大

周边有别的场地推荐不?

网友:
MB对EBAR说:兄弟,身材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边有别的场地推荐不?

前海

网友:
这航线看着兴奋

楼主:
前海工程车多,没有树比较晒

网友:
猫猫是亮点

网友:
还搞泰世难得  顶上

网友:
这鸡看着装得很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