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显示遥控信号弱

楼主(2015-10-06):
精灵3专业版显示遥控信号弱。让调整天线角度。可是飞机就在旁边。。。是遥控模块松了吗。不返修怎么破。。其他一切正常。图传信号也有。

网友A:
楼主还是应该先学习学习遥控模型的基础知识,这样很容易伤着自己啊。现在遥控器都是2.4g的,离近了还没信号呢,你离远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应该先学习学习遥控模型的基础知识,这样很容易伤着自己啊。现在遥控器都是2.4g的,离近了还没信号 ...

谢谢提醒,不过拿别人的遥控试了。也是在旁边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估计是路由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路由器干扰

嗯。。但是。换另外一个飞机没问题。可能里面有什么东西松了。

网友B:
飞机的频点是自动选择的,完全有这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频点是自动选择的,完全有这可能的

您说得对,的确有影响。刚试了自定义频道,提示消失了,不过这问题偶然出现还是有点渗人。

网友C:
天线指向的方向是信号强度最差的.....................

楼主:
嗯嗯,这个有了解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指向的方向是信号强度最差的.....................

您看到屏幕里面这个是另外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指向的方向是信号强度最差的.....................

图片了ipad屏幕显示的是另外一个遥控。

网友:
设置好自动返航高度 ~

网友D:
干擾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擾干擾~~~

dji客服咨询了一下。说室内干扰很大。2.4g会有路由那些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