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E32一点体会

楼主(2015-10-06):
今天终于把NAZE32成功连接电脑了,我感觉关键在下载安装CP210驱动。我有个问题,我的遥控器是9X2后改的2.4G是不是得选PWM?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有调参软件不

楼主:
调参软件是cf和bf吗?有

网友:
如果你的接收机是标准接收机,就是那种每个通道对应一根线,NAZE32飞控与接收机连接至少需要5根线的那种,就是PWM,若是一根线连接的,就是ppm或sbus.

网友:
你的接收机是标准接收机PWM  ,都可加一個小轉換件 , 就可以改成一根线连接的,就是ppm或s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