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白痴问题,大家电压都是多少的时候降落的?

楼主(2015-10-06):
我一般地面监控,,单片3.7V之前  就下来了,,,,换算一下6S总电压应该再22.2.。。这样做是不是早了点?

网友A:
看啥飞机了。固定翼3.7。再飞一圈下来,航拍机负载较大的话3.6,小负载3.7就别飞高 飞远了。 穿越机3.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啥飞机了。固定翼3.7。再飞一圈下来,航拍机负载较大的话3.6,小负载3.7就别飞高 飞远了。 穿越机3.5

正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