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解决)有副翼改无副翼了,k8没到,能试飞吗?

楼主(2015-10-07):
看到有人用单轴陀螺试飞无副翼的,据说难飞,不知难度度有多大。再者,很想早点试试这个旋翼头怎么样。我是喜欢折腾的乐趣,如果k8到货装上了,就没这机会了。

今天试了下,正如各位所说的非常的不稳定,见11楼视频,暂时放弃折腾,耐心等陀螺。佩服7楼。

网友:
功力够了就没问题

网友:
你那麼喜歡折騰呀,那就試吧,

以前在無副翼未流行時代,有人試過沒裝三軸來飛,

是能飛的,不過懸停也很辛苦的不停打舵,根本不能飛航線

网友:
我分析,应该是打了侧倾或者俯仰非常生硬而且之后一丁点都不会回弹。

网友:
刚改无副翼那会儿飞过,能飞。那感觉不太好描述,航线还好些,最难的就是起飞降落和悬停,挣扎着起飞,各种晃,落地还把桨尖擦了,手指的工作量成倍增加,完全是受罪
后来想想,还是不习惯,好好练练应该会有改善。装上三轴以后再飞,感觉跟自动驾驶似的
如果好奇可以试试,注意遥控器上十字盘舵量的设置,循环螺距不要太大,否则太贼

网友:
我以前也改过 离地悬停十几秒吧 落地后 里吗 改回去了 找罪受

网友A:
  以前好奇也试过! 换上无副翼头子后直接试过! 手感怪怪! 可控性差!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M5MDMzMDQ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奇也试过! 换上无副翼头子后直接试过! 手感怪怪! 可控性差!

阳台侠就是厉害!没有三轴都能飞这么稳!!

网友:
JR仙女EX,试过CGY750把升降和副翼的锁定模式改为非锁定。。也就是不参与修正了。
可以飞。没什么问题。。相对3轴打杆显得生硬,尤其是杆位回中时

网友:
新手的话,估计秒炸。没陀螺仪,飞机非常非常贼,离地的瞬间一要有姿态预判并修正,二是要手快。新手飞机刚一离地就慌了。

楼主:
非常不稳定,放弃起飞。

网友B:
10多年前 見一伯伯 沒有陀螺儀飛直機 超手忙腳亂
但看他很自在飛
原來是 要玩什麼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多年前 見一伯伯 沒有陀螺儀飛直機 超手忙腳亂
但看他很自在飛
原來是 要玩什麼也可以的

我幾十年前玩油機時,

是沒有陀螺儀的,

那時的陀螺儀超貴(機械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幾十年前玩油機時,

是沒有陀螺儀的,

我剛玩直昇機是Hirobo Shuttle Zxxx陀螺儀 Futaba bb135也是機械式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剛玩直昇機是Hirobo Shuttle Zxxx陀螺儀 Futaba bb135也是機械式的

我那時窮呀,我買 FUTABA 六通遙控器,一個鐵盒的那種,好像 1800元,還是2000元,我都忘記了,帶SERVO的套裝,

而店家好像說那個機械式陀螺儀要2000元,我聽完之後,腦裡自動失憶,當沒曾聽過有這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奇也试过! 换上无副翼头子后直接试过! 手感怪怪! 可控性差!

无副翼不配三轴都这么稳,阳台侠简直出神入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