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眼镜不是越贵越好

楼主(2015-10-07):
看到很多人为选眼镜发难,我曾经也是这样,买来买去亏了很多钱,显示屏带出去太笨重了不喜欢,视频眼镜又晕,找不到合适自己脸型的,被吹上天的头戴显示屏也太大了,没有科技感,又是单接收的不喜欢,主要是被肥鲨的单接收搞怕了
FPV眼镜买过最贵的就是肥鲨DOM V2,看上去做工很好,自己还去定做了近视镜片,外场飞过2个起落,一个起落都是不超过1分钟就收油极速降落,主要问题是那个眼罩卡眼睛,调不好位置,眼镜也很重,会往下掉,位置稍微变动一下就模糊,一个转弯信号没有了,紧急降落炸机,两次都是这样,返修2个月,说接收是正常的,换过各种频率都是这样
一直很羡慕那些用视频眼镜飞的,不死心买了BOSCAM GS922视频眼镜,不一样的结构,佩戴舒适感提升100倍,眼镜重量又非常轻,我不知道它怎么做到的,看上去瞳距位置是不对的,戴上去是清楚的,对佩戴位置要求也很低,飞一次就习惯了,信号与鹰眼锐视旗舰版一样,比显示屏看着还清楚,不受外界光线干扰,显示的效果比DOM V2好,价格还便宜,缺点也是非常明显,做工不怎么样,DVR打开有干扰纹,屏幕会变暗,接电视机顶盒干扰严重,换了一个也是一样,反正FPV能正常用也不管了,原装的电源线太粗太硬,
自己用银耳机线DIY了一个电源线,直接用充电宝供电,下一步打算做一个小电池挂眼镜带上面,防肥鲨这样

上面说这么多,只想告诉那些买了肥鲨后感觉戴着不舒服或者会晕的,买这个试试,不是越贵越好,要适合自己的才好,屏幕离得远不容易晕,4角都能看清楚

这种眼罩适合东方人的脸型

用这种纯银耳机线DIY的电源线,超软,拉不断
手机拍的,实际显示效果比照片要好

楼主:
这个是刚刚卖掉的DOM V2,基本全新

这个是看电影用的眼镜,AV转HDMI后FPV也能用,就是我会晕

刚刚把它拆了,里面做工还是好的,集成度很高,两个接收做工看上去非常好,创新科接收强项,信号好才重要,显示屏再好没信号也没用
把这个DVR问题处理了就完美,屏幕上再加一个开机时间显示就更加好,以前用鹰眼锐视都是看屏幕时间飞的

网友A:
眼睛左右眼对应的屏幕能单独输入视频信号吗

网友B:
我也是觉得他们的原装的电源线太粗太硬了,电池放口袋或控后面时线影响操控,后来自己做了根线接充电宝,3D打印了夹子,但充电宝太重了,现在用1300mah的2s电池加bec,轻了很多,头带不会往下掉,只是续航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觉得他们的原装的电源线太粗太硬了,电池放口袋或控后面时线影响操控,后来自己做了根线接充电宝, ...

那我下次用1300 3S的电池加BEC做一个,电池芯片用那种最小的,反正这个电流很小,放电电流小的电芯体积都很小,然后用mini BEC 内置到电池上面,输出直接就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睛左右眼对应的屏幕能单独输入视频信号吗

不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下次用1300 3S的电池加BEC做一个,电池芯片用那种最小的,反正这个电流很小,放电电流小的电芯体积都 ...

1300的3s也不轻了哦,头带会往下掉勒耳朵,我飞穿越,四块电,每块电池8分钟,算上间隙时间每次出去开机40分钟左右,可以出外场两次,也可以接受

网友B:
这眼镜的dvr不怎么稳定,录像中死机,显示效果挺好,但录像效果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眼镜的dvr不怎么稳定,录像中死机,显示效果挺好,但录像效果很烂

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个DVR不行,外场DVR没开过,所以也没出现过死机

网友:
我一直用AIO一代,至今还没有换眼镜的打算!对于我来说够用了!尤其是信号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0的3s也不轻了哦,头带会往下掉勒耳朵,我飞穿越,四块电,每块电池8分钟,算上间隙时间每次出去开机4 ...

你的平板天线太大了,这个天线应该很重,穿越机绕圈飞平板天线没什么用吧

网友C:
BOSCAM GS922 2000大洋我看也不比肥鲨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SCAM GS922 2000大洋我看也不比肥鲨便宜啊~~~~~~~

1900能买到了,肥鲨的是不带接收的,那个接收效果不怎么样价格却要270元左右

网友D:
922 用了不久里面有灰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22 用了不久里面有灰尘了

我打算把所有的孔封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把所有的孔封死

堵死散热问题。。灰尘是在里面液晶屏夹层。。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堵死散热问题。。灰尘是在里面液晶屏夹层。。难搞

那不是那些孔进去的,拆下玻璃镜片就能擦灰,这个镜片拆了可以换近视镜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不是那些孔进去的,拆下玻璃镜片就能擦灰,这个镜片拆了可以换近视镜片

那片透明的拆了。灰尘不是这里的。是透镜和液晶屏之间的
。拆了眼镜还要拆透镜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片透明的拆了。灰尘不是这里的。是透镜和液晶屏之间的
。拆了眼镜还要拆透镜才可以

这个里面是密封的怎么会进灰尘,我盖子拆开了,这个目镜是一个总成,全密封的

网友E:
哈哈,楼主的经历充分证明入模就进坑,而FPV相关设备更是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我现在对我的图传和摄像头一直耿耿于怀,也不太满意呢,希望这样的贴子多起来,让大家少走弯路,更能省下兜里的银子花在刀刃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平板天线太大了,这个天线应该很重,穿越机绕圈飞平板天线没什么用吧

这平板天线是临时换上测600mw测距用的,平时是全向天线加蘑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楼主的经历充分证明入模就进坑,而FPV相关设备更是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我现在对我的图传和摄像头一直 ...

图传最不好买,也不是越贵越好,以前买过肥鲨的图传,效果与那些便宜货一样,可能就是老外用的,卖国内当进口的价格卖

网友:
我坚信,一分钱一分货~ ,不可能花QQ的钱买长城。。。

所以我坚信,一分钱,一分货,贵不是没有道理的呀~

网友:
楼主能说出自己的亲身体验,非常难得!设备是否适合,只有自己说了算!楼主体验过多种眼镜,乐于分享下感受,非常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传最不好买,也不是越贵越好,以前买过肥鲨的图传,效果与那些便宜货一样,可能就是老外用的,卖国内当 ...

恩,严重同意此观点,国外的器件不说效果如何,但做工确实比国内的要强些,价钱按美元卖给咱们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恩,严重同意此观点,国外的器件不说效果如何,但做工确实比国内的要强些,价钱按美元卖给咱们了。

其实基本所有眼镜都是国内牌子深圳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基本所有眼镜都是国内牌子深圳生产的

恩,差不多,全世界不少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但自已家人造的东西再转卖给我们价钱就上了一个档次,坑人呀。

网友:
肥鲨眼镜不错,可以在眼镜中间加一条伸缩带子,这样眼镜就不会掉下。。。。我就是这样做的感觉舒服。

网友G:
我也用的这款,带这舒服!关键我不要专门配镜片了!直接平时用就可以!至于DVR死机和暗屏我还没发现,我有经常用DVR!我发的视频都用的它!最不爽就是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的这款,带这舒服!关键我不要专门配镜片了!直接平时用就可以!至于DVR死机和暗屏我还没发现,我有 ...

你运气好,买到一个好的,我打算寄回去换一个试试,电源线可以自己改装软一点的,用5V充电宝供电
我买了两片103450电芯 2000MA的,组成2S,然后 mini bec与电池装一起,输出5V,模仿肥鲨电池的安装方式,这样就更加简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运气好,买到一个好的,我打算寄回去换一个试试,电源线可以自己改装软一点的,用5V充电宝供电
我买了 ...

我没改过,不知道怎么下手!
不该也烦天气冷了更硬了,特别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没改过,不知道怎么下手!
不该也烦天气冷了更硬了,特别碍事

USB线里面电源线就两根,自己焊就好了,百度上面有USB接线图,你也可以百度找一根软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线里面电源线就两根,自己焊就好了,百度上面有USB接线图,你也可以百度找一根软的线

谢了!找个时间我也去弄根。

网友G:
引用 楼主:
USB线里面电源线就两根,自己焊就好了,百度上面有USB接线图,你也可以百度找一根软的线

对了!这个眼镜DVR黑屏和死机你可以再换块原装BEC试试,有可能不是眼镜的问题。我上次用电脑的USB电源也出现过以上问题但是用原装BEC'一直ok,所以我想是不是你那快bec有问题,输出电源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这个眼镜DVR黑屏和死机你可以再换块原装BEC试试,有可能不是眼镜的问题。我上次用电脑的USB电源也 ...

原装的一样,不是电源问题,很多人都这种问题,不是我一个人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越贵越好,只知道老外fatshark做的最好

网友H:
GS923 我以前用过,感觉体验没有没说的 这么好,最不满意的是色彩度,太淡,  断电都 在实用 时 开始能看到上次的残影。瞳距不能调节是 最大的硬伤,视野远 感觉就没那么清晰,细节看清得要飞的更近,不利于躲避枯树枝。 楼主确实是有心人,乐于分享。可能没人对他都有不同的体验看法,目前我比较满意的还是   用屏幕做成的灵镜 效果最棒。

楼主:
引用 网友H:
GS923 我以前用过,感觉体验没有没说的 这么好,最不满意的是色彩度,太淡,  断电都 在实用 时 开始能看到 ...

我调高了色彩与对比度亮度,鹰眼锐视色彩一样淡的很,我觉得比显示器看的清楚,不受光线影响,我们这种会晕的就是要屏幕远才好,我用肥鲨的要调最大瞳距,922瞳距不宽也不能调,但是大小瞳距的人都可以戴,不知道为什么,我买过几个眼镜瞳距都要调最大看的,922不能调也刚刚好,估计他的镜片结构可以自适应的,头戴显示器就是太大不喜欢

网友:
不管接收效果如何,接收机还要双天气的可靠。。。因为发射端的位置、环境变化太大了。

网友I:
买过肥鲨和skyzone,现在换了sony.同样的图传感觉就是从古董29寸大彩电换了50寸的液晶电视,如果以后用高清图传会更爽。本人不追求高度集成,也不介意是雪花还是蓝屏(sony是黑屏),sony买了不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过肥鲨和skyzone,现在换了sony.同样的图传感觉就是从古董29寸大彩电换了50寸的液晶电视,如果以后用高清 ...

索尼的我有,看电影非常爽,就是太重,外场真的非常不方便,特别是夏天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买过肥鲨和skyzone,现在换了sony.同样的图传感觉就是从古董29寸大彩电换了50寸的液晶电视,如果以后用高清 ...

说说感受,AV转HDMI穿越时延时能接受吗?

网友:
SKYZONE 双接收款~2S1800电池直接放到后裤袋,杠杠的一天下来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和HD比呢?

网友:
这款产品就是很多人不用调什么瞳距也能用的来   东西还算不错的

网友K:
不会觉得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会觉得重么?

没有比这个更轻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高了色彩与对比度亮度,鹰眼锐视色彩一样淡的很,我觉得比显示器看的清楚,不受光线影响,我们这种会 ...

因为 距离比较远,   我也刚拍 了一个923 , 坐等

网友:
刚入923的留名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SCAM GS922 2000大洋我看也不比肥鲨便宜啊~~~~~~~

之前1650新的都卖了好久才卖出去,现在才有人觉得这款好。。

网友:
想要SKYZONE视频眼镜 的密我   1750新的

网友:
学习,一直不敢带眼镜,怕晕。

网友:
估计会晕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说说感受,AV转HDMI穿越时延时能接受吗?

买了比较好的AV转HDMI盒子,感觉不到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买了比较好的AV转HDMI盒子,感觉不到延时。

哇,求链接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买过肥鲨和skyzone,现在换了sony.同样的图传感觉就是从古董29寸大彩电换了50寸的液晶电视,如果以后用高清 ...

你好!  请问你的会看到干扰条纹吗?   我的是SONY T1,能看到干扰条纹,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比较明显,不是时有时无,是总在。图传直接接AV显示器,就没有条纹,可以断定是SONY的解码盒或者是AV转HDMI器产生的。
我用的是普通100元AVtoHDMI。所以问你的有没有条纹。盼回复,谢谢!

我把盒里原220v电源去除了,换为12V转5V的电源,放在盒里,可以直接T插接3S电池。AV转HDMI也放在盒里。这几点我感觉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好!  请问你的会看到干扰条纹吗?   我的是SONY T1,能看到干扰条纹,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比较明显,不 ...

我的有很弱的条纹,但是不管用显示器还是用眼镜都有,所以应该是图传带来的。我把图传接收机和AV转HDMI的模块用双面胶粘一起,自己焊了一条很短的线连接起来,供电是一块3S电池分两路,一路直接给图传接收机供电,另一路接5V整流器给转换模块。T1我没见过,我的T3眼镜自带一个有HDMI输入口的电池盒,我一般把电池盒揣口袋 图传接收机放车顶,中间用一条很软的HDMI线连接。

网友:
发淘宝链接貌似不合规矩,你自己搜 艾森AV转HDMI高清转换器  我买的这个。

网友M:
试试我这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876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比这个更轻的了
soga

网友N:
有没有人试过,把屏放在罩子里面当眼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