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组装一架四轴穿越机

楼主(2015-10-07):
有FUTABA的控  想用华科尔的机架,还需要加哪些好点的设备才能装一架四轴穿越?

网友A:
分开想呗,动力部分:电机,电调,分电板,bec输出;机架部分:机架,天线支架,姿态灯(可选,fpv用不到);图传部分:摄像头,图传,相机(可选),osd(可选);再加上飞控就能穿越了。下面是我的机架,供参考。祝早日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开想呗,动力部分:电机,电调,分电板,bec输出;机架部分:机架,天线支架,姿态灯(可选,fpv用不到) ...

这机架是不是一对装的?全塑胶应该不耐炸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是不是一对装的?全塑胶应该不耐炸吧?

不耐炸,2米以上带动力炸机臂必坏。太暴力的动作要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耐炸,2米以上带动力炸机臂必坏。太暴力的动作要谨慎。

本还打算入一套来玩~经你这么说要再选其它的

楼主:
T8FG可以当飞控用吗?飞控和普通的控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8FG可以当飞控用吗?飞控和普通的控有什么区别吗

T8FG是遥控器,而飞控则是四轴飞行器上必要搭载的一种能调整电调飞行姿态的微电脑控制器,所以T8FG不可以当飞控用,但却可以给飞控所有飞行姿态指令

网友:
准备多大轴距的?

网友:
直接去穿越机版块看看人家的装机配置就得啦!

网友:
可以装naza lite飞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