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航拍算不算一镜到底?没有剪辑过,只是配音,等

楼主(2015-10-07):
?from=s1.8-1-1.2#paction

网友A:
好啦  知道了  算。。。但是这一镜到底水平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啦  知道了  算。。。但是这一镜到底水平一般吧

网友:
风景挺不错了,拍的也好

网友B:
朋友你误解一镜到底的意思了,一镜到底不光是角底高度位置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景别的递进,镜头表达的主体内容转移和空间变换。无长短之说,但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你连个主体内容都没有,景别递进也没,只是个连续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误解一镜到底的意思了,一镜到底不光是角底高度位置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景别的递进,镜头表达的主体内 ...

谢谢,听到了,你的指导。

网友C:
技术上算是一镜到底, 只是飞之前没有规划好,镜头再需要一些多样性。

遥控器和飞机之间有树阻挡会中断遥控信号,使飞行器进入失控保护程序,返航高度自己重设了吗 ?

网友D:
什么飞机什么配置啊??航拍的这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上算是一镜到底, 只是飞之前没有规划好,镜头再需要一些多样性。

遥控器和飞机之间有树阻挡会 ...

没有失控过,只是在快结束的时候,低电压自动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飞机什么配置啊??航拍的这么稳

大疆2代机加h4-3d云台加小蚁相机,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2代机加h4-3d云台加小蚁相机,就这样了。

没有鱼眼变形?  小蚁能设置吗?

听说云台接相机还要改造 ?

楼主:
可以设置,相机要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