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条从无到有,从设计到成型的FSR O3.5船期间的过程

楼主(2015-10-07):
自从2000年开始接触FSR开始,到现在也玩了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和几个哥们聊天时候,不约而同的想到是时候做一款我们自己的船了。
前几年有做过MONO1,是自己削模子做出来的,有点经验了。
这次用3D软件来设计,CNC做模,相对来说直观一点,修改也比较容易,精准度也高。
考虑再三O3.5相对尺寸比较小,玩的人比较多,娱乐性也挺好,就拿它先练刀了。

(另外也算圆了当时师傅BOBO还在的时候,鼓励我自己设计船出来比赛的一个梦)

从最关键的船底开始,采用目前主流尺寸和V角,粗线条的勾勒出船底形状。

楼主:
加入新的元素,船头台阶和两侧台阶。

网友:
哥们,努力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入新的元素,船头台阶和两侧台阶。

加油

网友:
两侧的台阶怎么弄的?

网友A:
打破O艇沒階的民間傳說,支持專業、支持正規、支持國際化、支持樓主,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破O艇沒階的民間傳說,支持專業、支持正規、支持國際化、支持樓主,加油。

全国赛浙江队前年开始就是用带台阶的o级,不是新事物,每年全国赛,和国外比赛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国赛浙江队前年开始就是用带台阶的o级,不是新事物,每年全国赛,和国外比赛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謝謝,O級才是國際標準用語,你的對,我一時錯了。

网友:
支持!
以后会不会进化到七八个阶梯呢

网友:
期待试跑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O級才是國際標準用語,你的對,我一時錯了。

客气啦,大家吹水互相提高吧,毕竟只有爱好者越来越多才可以发展的更好,11月我们云南办比赛,在玉溪,欢迎来走走

楼主:
有一天偶然看到这个概念车的图片,船面就参考这个来做

好像有点不对,在改改。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换个角度看看。

楼主:
船面初步的形状

好像还缺少点什么。

对咯,就是你。。。。。

各角度看看效果

到此3D档全部完成,接下来就是CNC阳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面初步的形状

什么时候亮相?

楼主:
带台阶版的O级船其实早几年就有人尝试着做了,台阶样式也各有不同。
种种原因没有成为主流船型,可能最大原因是台阶船“直路狂,弯路亡”的说法吧。
这条船的主要思路就是想中和直线和过弯的优缺点。
船的成品已经做出来了,原想赶10月份的广东分站赛亮相,后来比赛延期了,这样有更多的时间慢慢调整了。
已经有几条在安装调试中,很快就会有结果呈现给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台阶版的O级船其实早几年就有人尝试着做了,台阶样式也各有不同。
种种原因没有成为主流船型,可能最大 ...

胡乱说两句,前辈莫怪
个人理解台阶船最大的死穴其实是起步难,加速慢,这个是台阶的特性,同楔形舵一样低速时阻力大而只有高速时阻力才能减少 ,台阶船这个死穴又限制了高速低扭力动力搭配小直径半浸桨的发挥特别是大螺距桨的发挥。如果不着重船后半部分的设计难有突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胡乱说两句,前辈莫怪
个人理解台阶船最大的死穴其实是起步难,加速慢,这个是台阶的特性,同楔 ...

 水哥,这不是叫台階船,沾水的最低位有断阶看到吗 ?
V艇也早有这些侧边台阶了 !
再也正式的模型台阶船不是不能转弯,我早在2008年木制的台阶船已经和成熟的DF艇友PK过了~完全沒问题~
其实都是经验和试验出来的成果 !! 不是什么船加些台阶就能跑的 !!!
有兴趣可搜下56视頻站看下當年我木制台阶船好不好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水哥,这不是叫台階船,沾水的最低位有断阶看到吗 ?
V艇也早有这些侧边台阶了 !
再也正式的 ...

哈哈,陈兄误会了,其实小弟非针对cmb90兄的新设计,只是胡乱分析断阶船‘直路狂弯路亡’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陈兄误会了,其实小弟非针对cmb90兄的新设计,只是胡乱分析断阶船‘直路狂弯路亡’的原因
...

水兄,别客气 ! 我也是補充一下其他人对真正台阶船
的一种看法而己 !!
其他如潮流的面改改底改改也不应说是什么大突破了~
还有什么船要是水阻少他的加速一定是比较快的 ! 那祇是桨型和船底角度適不適合作为台阶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哥,这不是叫台階船,沾水的最低位有断阶看到吗 ?
V艇也早有这些侧边台阶了 !
再也正式的 ...

呵呵,早料到大湿一定会光临指导的,期待多时了。
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台阶船,没有必要争辩,赛场上是最好的证明。
“直路狂,弯路亡”这句话也不是由我提出的,也没人说过不了弯道。
如果想咬文嚼字的话,我倒想和大湿研究一下在您的字典里“”和“阶”是否是有不同解释。
如果意思一样,在您上面的回复里提到的为什么有侧边台阶的不叫台“階”船?
如果意思不一样,请麻烦您稍微提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兄,别客气 ! 我也是補充一下其他人对真正台阶船
的一种看法而己 !!
其他如潮流的面改改底改改也不应 ...

我分享这个帖子是想让大家看看我们是怎么从无到有,从3D画图,制作阳模,阴模,船壳一系列过程。
请收起你那套“别人总是在改改面,改改底”的陈词滥调。一味的贬低别人对你无任何好处。改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胡乱说两句,前辈莫怪
个人理解台阶船最大的死穴其实是起步难,加速慢,这个是台阶的特性,同楔 ...

水上爬兄为什么会有“台阶船最大的死穴其实是起步难,加速慢”的这个理解,能说一下吗?按你后面提到的论点,应该你是跑电船的吧。高转速,低扭力,小直径的半浸桨的搭配本身就比较不利于从静止开始加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上爬兄为什么会有“台阶船最大的死穴其实是起步难,加速慢”的这个理解,能说一下吗?按你后面提到的论 ...

我只系玩过电船,而且大多是半浸桨,所以经验非常有限
以电机直出驱动的快船少有大于40mm的桨,就算一米二左右的船也好少用到类似甲醇机45mm的桨,相对汽油船动不动就75mm的桨电船的桨实在小得可怜,所以转速时推力小,拉高速又容易进入空泡,快速进入起滑对电船来讲是一道坎。因为电船桨小,调船过程中一些轻微的变动会造成船的表现产生较大差异。我每条船、每次改造都要找出能顺利进入起滑状态的最小直径或合适螺距的桨,测试中明显感觉有阶船和无阶船在加速起滑和桨的搭配有明显差别。我分析是因断阶后要有气隙才能减阻,速度不够气隙不能形成,水流状况也是问题,这时候船阻力大,要有足够的推力去克服,如一无阶用32桨就能起滑,有阶要用35左右(无水骨无压水板辅助),因此电机工作时负载差别较大。一旦顺利进入起滑,阶梯船的直线高速、破浪能力与桨位稳定性的优势就能显现出来。

我上面解释的只是阶梯船在电动方面的理解,非常希望cmb90兄及众好友从多角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系玩过电船,而且大多是半浸桨,所以经验非常有限
以电机直出驱动的快船少有大于40mm的桨, ...

电船我玩的不多,做过上面这款台阶的MONO1,从33-38都试过,没有感觉特别吃力,小桨会稍微慢点。
无台阶的MONO1没跑过没办法对比,基本上你对于台阶起滑的说法还是认同的。
但油船和电船差别挺大,电船需要兼顾速度和时间,基本上用的桨不会太大。
曾经试过用一条无台阶的O3.5船,更换同样型号的O记桨和CNC桨,剩下所有参数不变,起滑的速度差距明显。
O级比赛是行进中起步,而行进中船体的阻力相对于从静止到起滑的的阻力是要小很多的。

网友:
加油咯,12月广东赛爽一把。

楼主:
用代木材料CNC制作阳模,刚出来的样子,还没经过打磨。

网友:
对楼主表示佩服,完全自主的设计不是容易的事情。

网友:
当前mono1这个电项目清一色的有阶船体,可证其优越性。
电船的比赛因为有时间电量的限制,对负载的匹配有严格要求,桨的大小必须与电机的转速成反比,但大的桨径效率会高些,细的桨径必然配置高转速的电机,基于电量在单位时间上的分配无论桨大桨细其平均推进功率是一致的,实践中也没有觉得起滑时间同这个桨的直径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至于有阶船的起滑速度感觉已经很快,因为没有人用无阶的去比赛,也就没有办法取得有力的数据了,私下试过用同样的配置安装长度相似的无阶mono,发现有阶的起滑更快,不过这只是试验的局限性感觉,不能上升到理论层面。目前的mono1赛艇经历众多的改进,其赛道上的综合性能(速度,适航性和操控性)肯定优于
无阶的。
其实每条赛艇都是针对各自的级别,各自的赛道设计和调试的,真不好做横向的对比。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船我玩的不多,做过上面这款台阶的MONO1,从33-38都试过,没有感觉特别吃力,小桨会稍微慢点 ...

见过这么多位前辈的意见   晚辈有个问题  为什么甲醇机用浆就用到这么尴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过这么多位前辈的意见   晚辈有个问题  为什么甲醇机用浆就用到这么尴尬呢

为求达到最大的效率

网友:
嘻嘻。。。是这条船吗???楼主

是这条船吗?

是这条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早料到大湿一定会光临指导的,期待多时了。
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台阶船,没有必要争辩,赛 ...

樓主眼利,我真沒留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眼利,我真沒留意到。

不是楼主眼利,是有些狗改不了吃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