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 推油门向前走 问题

楼主(2015-10-07):
CC3D飞控 推油门向前走 怎么不是飞平向前走啊   而是一边向前走一边向下飞 ,向地下飞 晕死了 大神门有 方法吗

网友:
推油门怎么能往前走呢?

网友:
先玩模拟器练手法,练完半个月技术进步大有不同

网友A:
补点油门,俯仰向后修正

网友:
补点油门+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点油门,俯仰向后修正

是在电脑里面,修改俯仰向后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电脑里面,修改俯仰向后修正

不是在电脑里设置,实际操作中不断的调整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电脑里面,修改俯仰向后修正

还有你的模式是手动还是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