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 灯带

楼主(2015-10-07):
大家pix四个机臂上用的什么灯?   以前apm还有外接灯带 apm飞控本身还带输出信号  可以显示电量低,gps锁定。。。。
pix怎么弄呢    他没有输出信号把

网友A:
搜一下 RGB LED 扩充模块,但模块上通常只有一颗灯,如果要搞成灯带 ... 大概只能自己动手改了

网友B:
我也一直想这个问题,但是好像PIX连AUX输出的定义说明都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 RGB LED 扩充模块,但模块上通常只有一颗灯,如果要搞成灯带 ... 大概只能自己动手改了

我知道有个彩灯的扩展板   但是对于电子小白的我  改灯带困难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想这个问题,但是好像PIX连AUX输出的定义说明都很少

是呀   他能扩展小板  应该就是有灯输出信号的    不知道怎么定义

网友:
12c 输出灯信号,需解码 买个外接led小板 自己改灯带

网友:
购置12V的5米3528LED灯带(10多元),剪成段,灵活安装,用2S或3S电池都能点亮,很省电的

下图是我做的直径1米的飞碟盘,5米的灯带还不够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68017&page=1          你可像这个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