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我做的飘飘机的翼载荷和推重比是否合理

楼主(2015-10-07):
假期没事一口气做了三个飘飘,刚做好就下雨了。在这做个记录吧,就当学习笔记。大家帮我看看就这个参数而言,能否飞的起来,哪个会比较好飞。

1小飘飘 翼展50cm 总重60g 翼载荷15 推重比0.5 平凸翼
2kt板 翼展85cm 总重235g 翼载荷33 推重比0.7 kt板 无翼型
3泡沫板 翼展80cm 总重 245 翼载荷24 推重比 0.5 平凸翼

网友A:
个人感觉最后一个应该会好飞吧!也不太懂,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最后一个应该会好飞吧!也不太懂,共同学习

第一个飞不起来 太重,动力不足。失败,后两个还没时间试

网友:
第三个最有可能飞。翼展大点好飞,24的翼载荷也很合适,平凸翼也更利于飞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飞不起来 太重,动力不足。失败,后两个还没时间试

看数据没有问题,动力足够,而且还挺好飞。

应当是哪儿有严重失误。

网友:
如果配置合理,这3架都可以爽飞。

第2架的速度会有点快,着陆时注意保持速度别失速就好。

网友:
推重比好小啊。
推重比最好过1,不然飞起来各种不爽,抬头就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没有问题,动力足够,而且还挺好飞。

应当是哪儿有严重失误。

重心没调整好?手抛出去后滑翔下降。感觉动力不足。

网友:
号高级,不懂

网友C:
推重比翼载荷只是能否飞的起来好不好飞的因素之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重比翼载荷只是能否飞的起来好不好飞的因素之二。

还有之几?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