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前辈:关于NAZA V2感度问题

楼主(2015-10-07):
本人620伞折4轴,全负载2.9KG,E800动力,6S 5200 30C电池

我自己感觉感度这样已经很高了但还是有点掉高,刮风还是会往左边跑偏,不是很大的风微风吧,,,,另外那个航向角的什么意思呢?还有下面那个最大角度速度又是什么意思?麻烦知道的前辈分享一下经验,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为何我的界面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默认的是多少?我的伞折650四轴估计和你的重量差不多 准备上15寸折叠桨,先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A:
参照下我的:650机架 E800动力 6S5000 。俯仰90,横滚90,航向角60 ,垂直110 。姿态感度 都是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下我的:650机架 E800动力 6S5000 。俯仰90,横滚90,航向角60 ,垂直110 。姿态感度 都是200

好的,非常感谢,回家试飞

网友:
才没到200,不算特别高啦。你看看感度的范围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照下我的:650机架 E800动力 6S5000 。俯仰90,横滚90,航向角60 ,垂直110 。姿态感度 都是200

整机全重多少?我一样的配置,2.4kg。感度还没调。

以前是520轴距,全重2.3kg,和楼主一样,有点风就跑偏,不能走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机全重多少?我一样的配置,2.4kg。感度还没调。

以前是520轴距,全重2.3kg,和楼主一样,有点风就 ...

整机全重2450g ,包括云台黑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