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选择参考

楼主(2015-10-07):
       前几天,看到论坛上乐迪电子的多达1000个模块免费送的豪气活动,不免和朋友们感慨一番。
       细数国内几家遥控器品牌,天地飞,华科尔作为老牌子,有一批忠实粉丝,一般新手咨询,前辈都会推荐。作为完完全全的新手,刚开始选择的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问了一些前辈和朋友,天地飞天7天9可谓是老产品了,性能做工都是受广大模友认可的,无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新品出来,筹备了很久的18通貌似也还是没有上市,确实令人着急呀。华科尔白色款devo10也是笼络了一群颜控的模友的。乐迪算是国内遥控器界的一匹黑马了,留意了一下他们的网站和论坛,自13年AT10上市,不断有新品上市,14年的良心之作AT9更是让乐迪成为当红炸子鸡,无论是迎合市场需求的功能,外观设计,还是周到的售后服务,升级程序的不断推出,当属绝对的性价比之王。
       当然,因为刚刚在乐迪官方群领了红包,领了OSD回传模块,心里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奉上借的朋友的全家福(长的有点像的天9和睿思凯X9Dplus,白嫩的devo10,酷帅的AT9和因为电池插反歇菜了如今被拆的七零八落的T8FG)

      下表乃闲极对着说明书录的,还请各位大神指正不重,给新手选择时一个参考。
品牌型号 天地飞9 华科尔devo10 乐迪AT9
图片
主控MCU ATME GA128(8位机,16MHz主频,128K FLASH,10位ADC) STM32F103VCT6(32位ARM 72MH主频,512K Flash容量,12位ADC) STM32F103VET6(32位ARM 72MH主频,512K Flash容量,12位ADC)
2.4G无线芯片 cypress CYRF7936(FSK /DSSS) cypress CYRF6936(FSK/DSSS) TI CC2533(QPSK 直扩DSSS通信IC)

网友A:
还是纠结啊,有的说D10神控 ,有的是天9的粉。貌似乐迪评价的少点,估计市面保有量不如前2者吧。

网友B:
乐迪9的做工不敢恭维,见证了5个以上乐迪9屏幕等问题的不评价了

网友C:
一直纠结遥控中,各种看帖,各种研究,就是不知道买哪个?本来看中天9,发现又有D10,然后又看到外观好看的AT9。现在飞固定翼,后期会飞多轴,千元内老鸟给个建议吧~

网友:
一个天9一个AT9```虽然AT9价格稍便宜··但个人感觉用的比天9顺手··

网友:
看中乐迪就是外观跟功能~

网友D:
不是特别要求的话,建议选天8,以后上FPV,天8是可拆卸高频头,添加433很方便。

网友:
d10垃圾货色,论坛里不止我一个吐槽距离不到200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特别要求的话,建议选天8,以后上FPV,天8是可拆卸高频头,添加433很方便。

你的建议,我感觉很好,顶

网友:
X9D+好用,自定义功能强大!

网友:
乐迪是外观新点,功能强点问题就是质量太差。质量的稳定性太恶心。是偷工减料还是代工厂制造不上心?

网友:
个人评价。1天地飞没用过 2 d10手感不错,功能该有的都有,距离标称2km,外观做工感觉还不错,就tm的白色蛋疼,还有rx1002接收机1通道和2通道和其他标准接收机顺序反着,这点有点坑。3乐迪用过一次,感觉一般 4 x9d神控,他也是stm32 功能真心强大,没有想不到的功能。标称1.5km,这玩意就相当于遥控器界里面的pix,只有你喜欢折腾。可以说秒杀一切遥控,全是英语,想我英语差的,折腾起来有点麻烦。再说下国产控。设计做工真心差,拆开看看就知道了,这做工真心对不起那个价。futaba做工就可以,毕竟人家买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纠结遥控中,各种看帖,各种研究,就是不知道买哪个?本来看中天9,发现又有D10,然后又看到外观好看的 ...

我用乐迪AT9一个多月了,真的不错呀,现在飞穿越机,下一步试一下回定翼

网友:
X9D PLUS路过,
顺便说一下,支持X9D的接收机支持PWM,SBUS,PPM的。

网友:
华坑,f7,f12e,时间不短了,没什么问题,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建议,我感觉很好,顶

好条毛,433可以转接,不一定要天8,天7一样可以

网友F:
1.没有天地飞系列,周围不少人是用低端天七和中级天九。也试过,手感做工是仿futaba的。中文界面亲切友好,翻译也比较贴地气。
2.没有d10 ,有d7e一个更牛掰的神经控。摇杆手感就那样,原厂固件是个渣,我买回来原厂固件都没用就刷了开源固件了。刷了开源固件就跟ex9r差不多了。功能强大到不知所以。
3.at9曾经拥有,内部做工极其不好,我还专门写过帖子说这事。第二个问题就是用的术语,简写与大家伙平常用的不太一样,中英文都是这样。这个问题我还在乐迪群里跟工程师沟通过,提了建议。第三功能升级倒是挺快的,售后也算可以。不过项目开发经理对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把握不太准确。要出OSD回传 ,其实嘛。。。。。OSD是的意思是on screen display,是指在fpv屏幕或者操作视线范围内显示参数的功能,乐迪的OSD从功能来看。。。其实是一个telemetry 。。。。概念上是不同的两个东西。这个也无关紧要了,这个最多是英文不好,或者矫情一点就做乱创新而已。。。这个OSD的功能设计上。。。。哎。。。。为什么没有阈值触发功能呢。。。。。就是说,没电了。没信号了。或者这个那个的,控自动做出个反应。这个该有多好啊。。。。此功能。。。ex9r有,spektrum有。由于实在对做工不满意,at9很快就卖了。
3.x9d这个是好货。。。开源控必须要有的。ex9r固件或者opentx固件,纯属变态级控,翻墙去你的油管网站上有大量的教程。这个控原配是frsky的高频头,我是用trunigy 9xr pro的 ,配dsmx高频头,因为我接收都是dsm2/dsmx接收。。。x9d跟9xr pro 基本上大同小异的。1000多的控就这个是最好的选择。

futaba控没有,试过人家的14sg,8sg 什么的,摇杆手感还是不错的。

个人建议啊:新手入门可以考虑两大系列。以futaba或者spektrum为终极控,入门换控的路径建议啊。

futaba 稳定,手感好,界面也就这样,英文的。缺点是原装接收太贵啦!另外一个缺点是产品线不够长(相比spektrum来说),好处就是稳定啊!
飞固定翼的
1)天七, 配一个6通接收,一个微型接收。这样教练机和epp板 3D 都可以飞了。学习油门曲线,expo/dr 。这个是最基础的。
2)有钱的上futaba 14sg 或者 t8什么的。接收机可以用frsky的副厂接收。 上大鸡,木鸡,油鸡都没问题了。

spektum的话就简单多了!
1)d7e  接收不要用华坑的接收,直接上spektrum接收, 1m一下用18.5元一个的 ar6100e就可以了。你想安全点用dsmx制式的接收。
2)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上 dx6 dx7s dx9   dx6i跟dx8 是spektrum的上一代产品,没有语音,没有sd卡记录等功能。所以不推荐。接收嘛。。。。你懂的。。。用d7e用过的spektrum接收就好了。

如果要玩500mm一下的微型鸡的小伙伴们,你的入门控只能选 d7e /d10 和spektrum 的控了。。。其他都没有微机接收,包括futaba
如果要玩微电直的,第一选择也是d7e和spektrum了。。。因为。。。接收板是spekrrum的
如果想到手就玩的,第一选择就只剩spektrum了,原因请看地平线网站咯。。。。在地平线网站上买的的模型,99%以上都是用spekturm的控的制式。d7e和自家控是完美支持的。。。。

以上tips是本着为入门小伙伴提个醒,用最少的钱玩最多的模型。

特别提醒啊!玩1m以上的油鸡/电鸡,450以上的直鸡!请一定要用futaba和spektrum的控,国产控目前的稳定性还是不能够胜任的。。。。为了安全起见,上大鸡的请一定要用可靠的控。。。。不要听厂家怎么吹嘘。。。。我这里的飞场各种国产控失控,炸鸡的情况都发生过。伤人也发生过,所幸没出人命。。。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没有天地飞系列,周围不少人是用低端天七和中级天九。也试过,手感做工是仿futaba的。中文界面亲切友好, ...

顶一个,不是不爱国,国产货飞飞KT板,小多轴啥的还行,大JJ还是futaba,JR,spektrum。

网友G:
存几个月烟钱换futaba是正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纠结啊,有的说D10神控 ,有的是天9的粉。貌似乐迪评价的少点,估计市面保有量不如前2者吧。

乐迪AT9出来的相对晚点,功能还是不错滴,设置也比较简单,基本不用看说明书(也不想看,太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9的做工不敢恭维,见证了5个以上乐迪9屏幕等问题的不评价了

这么夸张

网友:
d10我都用不起,我d7用了2年,要不是因为一个电位器有虚位了,就又买了一个d7,从固定翼、直升机到穿越机,从螺旋桨、涵道机到450、500、550,我就飞d7,就是那么省事,250一个d7,我一年换一个都不为过。买什么lz你可以自己掂量吧。

网友:
纠个错,天地飞的也是6936的RF模块

网友:
怎么没看到一个说这个控的呢Graupner

网友:
给了新手一个选控的好建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存几个月烟钱换futaba是正途。。。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新人还是选择中文菜单的吧。通过摸索可以学到很多。混控,舵量,自己摸索就可以大概掌握。如果你问高手,清一色建议你买国外的控。我觉得爱好是会随着时间转变的,一旦着魔再选高级控不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存几个月烟钱换futaba是正途。。。

我不抽烟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