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Devo7e能控制的小四轴

楼主(2015-10-07):
如题,我的7e已刷G固件,求一款空心杯玩具小四轴,可载重10克左右。用7e加xx模块后可以控制。目前考虑华科尔小瓢虫,就是190单机的价格让人寒心。大家推荐一款吧!

网友A:
买玩具干嘛

网友B:
我做了一个,空心杯电机太容易坏了。

飞不了几次就要换电机,电机又难找到好的(买了几家店的都不行)

现在打算还是改25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玩具干嘛

便携、轻便、大机用3s2200电池可以飞8分钟,小机用1s200电池也能飞7分左右,但是一块大电池的价格可以买到10快小电池。飞机小了对穿越更有利,一些狭窄的缝隙小鸡能过大机就不行,再就是个人喜好问题,本人比较喜欢小型化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空心杯电机太容易坏了。

飞不了几次就要换电机,电机又难找到好的(买了几家店的都不行)

用什么主板?7e能用吗?

楼主:
大家也可以帮忙搜罗搜罗玩具主板,7e能用就行,不一定要成品~

网友:
買個司馬玩吧7e改了可以!

网友C:
130有兴趣吗,自组。。飞行视频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C:
没注意到空心杯。。收个二手的小瓢虫吧,我以前120收了个小瓢虫,3电,一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注意到空心杯。。收个二手的小瓢虫吧,我以前120收了个小瓢虫,3电,一个充电器。。

二手怕暗伤啊,不过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主板?7e能用吗?

MWC飞控
Devo7e遥控
注意MWC调参软件不配套的话会搞乱mwc内部配置,注意版本对应。

网友:
我有个兔斯基带fpv的 需要么 哈哈哈绝对迷你 dsm2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30有兴趣吗,自组。。飞行视频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8401&extra= ...

你的130什么配置,加我Q 526456839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130什么配置,加我Q 526456839
DYS SN20A(用小蜜蜂20A更加暴力。不过实际上满电流只有3A多一点)
BE1104 4000KV
欧姆威200MW
CC3D(刷了CF,建议直接NAZE32)
170°广角摄像头
电池建议3S 500毫安起飞重量最好控制在160克以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YS SN20A(用小蜜蜂20A更加暴力。不过实际上满电流只有3A多一点)
BE1104 4000KV
欧姆威200MW

你是出机架还是全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出机架还是全套

我没说我要出啊,你不让我说配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主板?7e能用吗?

MultiWii板子,自己调参数做的PWM电调。

网友:
不是有很多那种开源的小飞机吗?空心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