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F固件不能用PWM接收机吗?

楼主(2015-10-07):
刷了CF通道无反应。

网友:
你确定你在CF里把接收机改成PWM了吗

网友:
为什么要刷CF啊?我不懂的,请教

网友:
刷了CF固件,保存重启 你会丢USB链接?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不过通道的顺序不一样了,自己重新试试

网友:
我之前刷过可以用PWM

网友A:
我的cc3d刷了cf了以后,也用pwm.只是输出通不对,需要自己连电脑试

网友:
刷CF後,要用CF的桌面站,ㄧ定要留意四顆電機的順序

网友(2016-03-06):
引用 网友A:
我的cc3d刷了cf了以后,也用pwm.只是输出通不对,需要自己连电脑试

我的cc3d刷完cleanflight后各个通道全是混乱的,pwm连接,请教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哎,现成的贴子不看,见我的贴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423

谢谢,没见到有讲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没见到有讲怎么解决

那是你没往后看,有图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没往后看,有图有说明。

多谢 已经找到了

网友C:
内容很多,图也多,当时为了编辑方便分了多个楼层,不用谢,给我顶一下贴子就行

网友D(2016-04-16):
引用 网友C:
内容很多,图也多,当时为了编辑方便分了多个楼层,不用谢,给我顶一下贴子就行

按照你的方法设置,现在5,4通道同时动,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方法设置,现在5,4通道同时动,怎么设置

接收机要是与我的不一样,可能线序还会有点变化,这个得根据你的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要是与我的不一样,可能线序还会有点变化,这个得根据你的情况具体分析了。

问下8pin要怎么设置才能变成第五通道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8pin要怎么设置才能变成第五通道输入?

接收机具体型号?最好来个图,也最好在我贴子内发问,我还能暖暖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