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下雨,整了整机子

楼主(2015-10-07):
去掉分线板,直接焊接,电调可以全部藏到底板内了,更安全
镜头用瓶盖做了个保护,以后镜头可以省一点了
穿越真是个坑啊,不停买买买

楼主:
传不上图

网友A:
航模确实是个坑啊!也固定翼转到qav250,正在纠结要不要上fpv,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确实是个坑啊!也固定翼转到qav250,正在纠结要不要上fpv,好贵

我开始也玩固定翼,后来没有合适的场地就改玩这个了,穿越不挑场地这点好,就是比较坑,不过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玩固定翼,后来没有合适的场地就改玩这个了,穿越不挑场地这点好,就是比较坑,不过玩得开心就好 ...

和我一样,自己没车,固定翼挑飞场,没车走不了多远!你pfv什么配置,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自己没车,固定翼挑飞场,没车走不了多远!你pfv什么配置,多少钱

也不贵,发射端一共180左右,接收加屏300够了,摄像头镜头和天线保护好,其它不易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贵,发射端一共180左右,接收加屏300够了,摄像头镜头和天线保护好,其它不易坏

什么品牌的图传?200mW的嘛?我可以效仿你买,避免我买错了,走弯路,能指点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图传?200mW的嘛?我可以效仿你买,避免我买错了,走弯路,能指点下嘛

创新科200mw,TS5823,我没拉过距,树林里100米因该有,别的牌子我没用过,手上有个同牌子600mw的距离反而近,换频道天线也调不好,估计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自己没车,固定翼挑飞场,没车走不了多远!你pfv什么配置,多少钱

同样入坑的,握手。

倾家荡产了。

网友:
一样,航模就是坑,不只是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