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vc管子切割工具

楼主(2015-10-07):
         装修房子搞水电,省的110pvc管子锯的歪七歪八的,费力还累人,所以设计做了这个东西,很重的哦!!!

网友:
创意不错  就是重量大了点

楼主:
要重点,放地上锯不累,发现这个刀片很难焊接,哈哈

网友:
看啦半天还是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网友:
切割PVC管不累,做这个模具更累人。。。呵呵

网友A:
俺比较省事,同径管子截个十公分左右开条缝,夹到待锯管子上,整齐的那端对到要锯的位置,下手……比较方便效果也不差

网友:
嘿嘿,问题是解决了,就是................

网友:
材料太厚实,楼主很有钱,不过这样基座磨损快么?

网友:
         剪板机刀板,高碳工具钢可焊性差,用来作钳口錾钢板特别好。

网友:
杀鸡用牛刀,不太符合绿色环保,买个割刀1百块,现场就可以割,这个架子要2人扛。

网友:
呵呵,我之前帮人家做了个电热丝切割的,才500多克

网友:
图片再清析些就更好了

楼主:
蹲厕所里,抱住110的管子锯很累哦,这个丢地上,锯了下,很轻松了,截面还平!刀片是旧货市场买的,感觉太贵了,花了120元,三片!
这个焊接的时候,先用304焊条薄薄的焊了一边,会开裂,然后改用普通焊条焊一遍,完美了!
刀片含碳量高,这样缝隙耐磨损,我就是取了硬币一角钱的厚度!

网友:
割刀转一圈就行了,还没有毛刺

网友:
适用就好

网友:
脱裤子放庇白费事 百来元就能买一个很好的切管器

网友(2015-11-07):
引用 网友A:
俺比较省事,同径管子截个十公分左右开条缝,夹到待锯管子上,整齐的那端对到要锯的位置,下手……比较方便 ...

好办法!!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