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舵机电压设置疑问。

楼主(2015-10-07):
我用好盈v3 50a 舵机是kts215 ,目前be c设置8.4v电压。现在有个疑问,舵机用高电压电调bec负担重?还是舵机设置低电压电调负载重?哪位懂的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負荷重不重,除了電壓,還得看那舵機電流多大,

不過最近看到那些高壓舵機都是用電大戶,

單獨 BEC 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負荷重不重,除了電壓,還得看那舵機電流多大,

不過最近看到那些高壓舵機都是用電大戶,

谢谢,我说的同样舵机,高低电压的负荷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说的同样舵机,高低电压的负荷谁大

同一個舵機,

它有寫參數的,

例如   5 公斤的力(4.8V)  7公斤的力( 6V)

那顯然它低壓時所用的電少一些,因為它的輸出在低壓時少一些,

低壓時的BEC 負荷當然也少一些低一些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说的同样舵机,高低电压的负荷谁大

具体是看舵机功率的;功率恒定,电压高电流就小、电压低电流就大,理论上高压好些!

网友:
就以亞拓 DS515M 舵機

●輸出扭力:4.0kg.cm(4.8V)
             5.0kg.cm(6.0V)
●動作速度:0.12sec/60°(4.8V)
              0.10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可以看得到,電壓低了之時,它的力及速度都降了,

那即是電壓低之時,它的輸入要求低了,BEC 負荷低了

网友B:
看舵机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舵机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我的理解电压低出力小,当然负荷就小。你的意思这个不一定。电压低也不一定负荷小。要看线路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电压低出力小,当然负荷就小。你的意思这个不一定。电压低也不一定负荷小。要看线路设计?

看舵機的參數就知道的了!

看 6 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舵機的參數就知道的了!

看 6 樓

还是有疑问的,假如舵机都是需要5公斤力量。设置高低电压时候的电调负荷不一定是低电压的低,特别需要到接近舵机力量极限时候。负荷是大电流负荷大还是小?

楼主:
我的意思舵机出同样力量,设置电压高低对电调bec负载那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舵机出同样力量,设置电压高低对电调bec负载那个大?

首先,你的是假設性問題,根本就沒有舵機在高低電壓時出同一力量的,

-----------------------------------

那我就順著你的假設去說,

當輸出同一力量,假設是 8V  電流就是 1 A ,當它要達到同一力量時,而電壓降到 6V 時,電流就要   8V * 1A 除以 6V ,= 1.3333A

這個就是功率,功率就是 電壓乘以電流,

但是舵機的設計不是這樣的,它的設計就是電壓高的時候,出多些力,用多些電,電壓低的時候,出力少一些用少些電,

--------------------------------
你的假設,是以恆定功率來假設的,與現實中的舵機設計不一樣,

如果你硬要這樣假設,不論高或低電壓,舵機的功率不變,BEC 的負荷又怎會變?一樣的負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是假設性問題,根本就沒有舵機在高低電壓時出同一力量的,

---------------------------- ...

谢谢你的解释,思路有些头绪。

网友C:
但是出力不是舵机决定的,应该是飞机和你飞行的动作暴力程度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同一个人飞的话,应该是高压好一点,电流小一点,而且BEC从动力电的高压降下来的压降也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出力不是舵机决定的,应该是飞机和你飞行的动作暴力程度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同一个人飞的话,应该是高压 ...

我赞同你的观点,同样动作需要的舵机力量一致情况下,设置高压对舵机和bec都好。设置低压舵机力量要是不够,硬打舵,对bec有什么影响还不知道。

网友B:
原来是怕Bec负载大。。。
线性BEC,电压越高越好
开关BEC,电压低效率高

网友:
215。。7.4V的参数就很够用了。。
没必要8.4,舵机会很烫

网友:
480这类型的飞机 用高压没意义 高压一般在700级上面区别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怕Bec负载大。。。
线性BEC,电压越高越好
开关BEC,电压低效率高

这样解释很清楚了,谢谢。还有一问,好盈属于线性还是开关的bec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解释很清楚了,谢谢。还有一问,好盈属于线性还是开关的bec

电调上的都是开关的,线性的要一大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调上的都是开关的,线性的要一大坨变压器

也不一定,以前那个宇宙35X不就是线性Bec么,一上电就没法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