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NAZA M LITE 的问题。

楼主(2015-10-07):
小弟新入手一个四轴。用的猛禽360机架。银燕2213-935电机还有配套的20A电调。店家和朋友推荐的。NAZA M LITE 加它原装的GPS。辛苦一晚上装好机。调参软件也设置好了。特别是油门。但一试飞。发现飞机最高只能飞15米高。感觉动力不够。电池是花牌的3S2200的 25C的。上天前BB响检测每片电压是4.18。求救各位大哥给点意见啊。小弟在此拜谢。

楼主:
各位大哥些给点建议啊。谢谢啊

网友A:
先校准油门行程  如果没有 说明你没有认真看说明书

网友B:
调参软件上是不是设置了高度限制

网友C:
你的桨多大,是不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校准油门行程  如果没有 说明你没有认真看说明书

在调参软件上设置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桨多大,是不是小了,

10寸的大疆自锁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软件上是不是设置了高度限制

调参软件貌似没有设高度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调参软件上设置了啊。

调参软件不能设置油门行程 你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不能设置油门行程 你搞错了

怎么设置油门行程啊。大哥。给个QQ。教下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油门行程啊。大哥。给个QQ。教下我啊

看电调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