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也太假了

楼主(2015-10-07):
70公斤的涵道A380,滑行十几米就起飞了,空中可以滚,很小的弯也不失速,关油门滑降,感觉整体上和飘飘机有点类似,其他飞机就更好飞了,可是我实际的飞机连好小子1720也屡飞屡炸。

楼主:
模拟器要是能自己改失速速度就好了,至少G7我不会,所有飞机都稳得一塌糊涂

网友:
练躲面反应用的啊!

网友A:
模拟器跟真实也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B:
模拟器是练条件反射的,,不是让你体验飞行性能的。

网友C(2015-11-07):
不然你想的是怎样的

网友D(2016-09-30):
模拟器的飞机都是调校好的,你的飞机应该达不到,同意5楼,是练条件反射的。

网友E:
我 觉得,模拟器要调参数,才可能接近真机。

网友F(2020-04-19):
要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