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蓝牙模块怎么设置

楼主(2015-10-07):
自己买了电子城的蓝牙模块和TTL串口,挺便宜的,只是得自己设置一下,请问怎么设置,蓝牙模块软件已经可以连接到蓝牙模块的AT模式,主从循环模式各种尝试,手机vbar软件就是连接不上,一直黄色enable显示,肯定是蓝牙模块没设置好,求助

网友:
你蓝牙模块和手机配对了没?蓝牙模块设置成从模式,然后和手机配对。然后再试试。
图中看不清,收发线要交叉的。你的好像没有交叉。

网友:
PC 版要把裝置名稱改名 VBAR 開頭(ext:VBAR Pro)
不然軟件不會承認這個藍芽模塊
模塊參數用 9600/n,8,1 即可

再不然就是先建立虛擬串口埠,軟件用串口埠模式連也行

安卓手機版就沒那麼多限制,配對完直接選取配對好的藍芽裝置就行了

网友A:
电子城有这卖?多少钱

网友:
手机软件连不上和设置没有关系,你先手机蓝牙配对链接,然后软件连,信号进出线不要接错,通常便宜的蓝牙需要高通CPU的手机,不是的话死都连不上

网友B(2016-03-26):
求助,我手上也有一个蓝牙模块,是玩MWC时候留下的,如果用来设置K8,蓝牙模块应该用什么波特率,我现在手机可以和模块配对,软件就是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城有这卖?多少钱

淘宝9块包邮 我见过

网友:
任意一端黄绿换下位置试试

网友:
我的一样  也是软件连不上,手机是红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助,我手上也有一个蓝牙模块,是玩MWC时候留下的,如果用来设置K8,蓝牙模块应该用什么波特率,我现在手机 ...

K8(V8)用 9600 N 8 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8(V8)用 9600 N 8 1

谢谢,我试下。
听说用蓝牙容易烧K8,是不是啊,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试下。
听说用蓝牙容易烧K8,是不是啊,我都不敢用了。

没烧过 K8 或 V8 但烧掉不少颗蓝牙了
有的是无端挂掉(有灯,但连不上,TTL也进不去设定模式)
有的是脑残反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烧过 K8 或 V8 但烧掉不少颗蓝牙了
有的是无端挂掉(有灯,但连不上,TTL也进不去设定模式)
有的是脑残 ...

兄台你好!

请问下蓝牙模块只能支持到6V供电,但是我是7.4V供电,能否使用,还是只能降压

网友:
估计得降压。还是买专用蓝牙省事,不用设置,还支持8.4V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台你好!

请问下蓝牙模块只能支持到6V供电,但是我是7.4V供电,能否使用,还是只能降压

不用降,公板用的 lm1117 可以耐到 20v,差别只是在有没有做防呆电路
用过好几款蓝牙,都是直上的 (6v 7.4v 8v)
基本上不反插不会烧 6v 反插还有机会不死,但 8v 反插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