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m VIPER 重心 CG 問題

楼主(2015-10-07):
大家好, 請問 50mm VIPER 的重心點應該在那裡 ?
說明書說是在圖中的 A點,  但我放了全部設備和電池後重心是在B點,  請問有問題嗎?

网友:
重心在A应该是头重,B差不多

网友A:
宁可头重不能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宁可头重不能头轻

已把電池放到最前, 但重心仍在B 點,  如果加鉛又怕太重,  現在起飛行重量已超過  395克

网友:
我做过kT的,重心比B点还后一点

网友:
小毒蛇咯  我也有  不要太在意重心  我3s1500和4s1800电池同时飞  都差不多  电池尽量靠前  让头重点没事

网友(2015-11-1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咯,刚刚入手,

网友:
早上试飞,带飞控,头还是轻,电池必须用暴力电池,、要不飞不起来

网友:
优酷有个“翔诺50毒蛇”的介绍小视频,是一个航模俱乐部搞的,说重心在b点附近,主翼下舵机线的位置?

网友:
这个蛇 电池顶头就行了 重心B点附近就可以  头太重 不好抛